关于斜盘舵机的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19-09-19):
斜盘舵机全新有虚位的吗?怎样算是正常虚位?有虚位怎么办?

网友A:
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

kst

网友B:
全新就有虚位,是单个还是全部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新就有虚位,是单个还是全部都有?

还没买,讨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新就有虚位,是单个还是全部都有?

就是搞不懂正常虚位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搞不懂正常虚位是怎么定义的

不会的,新舵机是几乎没有虚位的。次品除外。还有就是使用的时候别憋舵机。容易憋出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新舵机是几乎没有虚位的。次品除外。还有就是使用的时候别憋舵机。容易憋出虚位。

噢噢,那怎样的虚位算正常,想买3个二手的kst215

网友C:
大部分虚位不影响飞,会的动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虚位不影响飞,会的动作一样

不会影响悬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影响悬停吗?

不影响老哥 放心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噢,那怎样的虚位算正常,想买3个二手的kst215

我有三个kst215,有兴趣收,加微信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老哥 放心飞

噢噢

网友:
虚位很正常,不必纠结

网友D:
一般没问题~放心用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没问题~放心用吧 !

好的

网友E:
按行业标准要求,舵机虚位有电子虚位和机械虚位,直升机用的舵机要求比较高 虚位在0.5度以内,比如车用舵机要求不高的话 虚位可以在1°以内都可以的,舵机虚位超过1°以上的话,是属于不合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噢,那怎样的虚位算正常,想买3个二手的kst215

装上 舵机臂 ,用手 正、反 试转试转 ,
感觉 舵机臂 空行程的角度 小于 1度 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行业标准要求,舵机虚位有电子虚位和机械虚位,直升机用的舵机要求比较高 虚位在0.5度以内,比如车用舵机 ...

这个虚位要怎么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虚位要怎么测呢?

我们工厂有专业测试虚位的仪器,这些都是定制的设备,市场上是没有的。

网友F:
只要虚位不是很大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