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需要专用放电器吗

楼主(2019-09-19):
同题,电池放电保存需不需要用放电器还是用充电器的就可以了。
听说很多人都有个a9在家给电池保养不知真实否?
在飞450级别的想换充电机cp6平衡太慢

网友:
跟你拥有电池数量有关系,跟什么飞机没啥关系。

网友A:
现在的智能充 都有保存模式默认的单片到3.8V (高级的充电器放电也比较平衡)当然简易的那种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智能充 都有保存模式默认的单片到3.8V (高级的充电器放电也比较平衡)当然简易的那种没有

那种高级呢?艾斯特的t系列如何

网友B:
买个能回充电包或者能外接放电模块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能回充电包或者能外接放电模块的充电器

有推荐吗

网友C:
买个b6就可以到3.85,当然B3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b6就可以到3.85,当然B3没有

准将居然推荐我b6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将居然推荐我b6

那就a9

网友:
一个bb叫,一个50w的汽车大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推荐吗

308duo或者d6都是可以外接一个灯组,然后可以大电流放电,充电器来控制电压电流

网友:
放电可以不用专用的放电器,可以用大功率电阻或小灯泡来放电,每片电池保持在3.7-3.8之间的电压就行.
但是不用放电器也比较麻烦,比如说你的电池是3S的,那就要监控3片 电池分别电压,放电时间一般比较长,比较麻烦 .
高级点的充电器带放电功能 .我自己用的是艾斯特的充电器.型号忘记了,带有,充电,放电,保存等模式,比较方便.个头也比较小巧.

网友D:
回充电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充电包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8duo或者d6都是可以外接一个灯组,然后可以大电流放电,充电器来控制电压电流

我现在采取飞到3.7然后冲到3.85,但是下雨天就冲了飞不了就用充电器放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种高级呢?艾斯特的t系列如何

你说的那个牌子我没用过没法评价,我之前用的是B6AC pro,用了9年今年刚坏,然后换了现在用的SKYRC 8x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牌子我没用过没法评价,我之前用的是B6AC pro,用了9年今年刚坏,然后换了现在用的SKYRC 8x60

skyrc的充电器电流太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skyrc的充电器电流太小

10A还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还不够用?

10是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