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答翼稍小翼的问题

楼主(2019-09-20):
花了几个小时蒙皮,请问翼稍小翼怎么安装才能比较牢固,降落的时候不容易损坏

楼主:
提前感谢大佬

网友:
直角处加胶带,都这么弄的  还好  很少开,ps  也很喜欢飞翼,这款停产了,咸鱼来还有30一架,最近被拍了 ,莫不是你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直角处加胶带,都这么弄的  还好  很少开,ps  也很喜欢飞翼,这款停产了,咸鱼来还有30 ...

就是我拍的,买了卖家又不给图和教程就得自己弄,大佬求帮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直角处加胶带,都这么弄的  还好  很少开,ps  也很喜欢飞翼,这款停产了,咸鱼来还有30 ...

30一架  一共四架120  我还有  大佬要吗

网友B:
或者索性每次掉也没问题,飞前粘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索性每次掉也没问题,飞前粘上去。

貌似也是好好办法

网友:
买了z84 谢谢  啊

楼主:
我也买了z84,不太回调重心,不好飞呀

网友:
怎么安装随意吧  倒是必须要安装   这种造型翼尖就是垂尾舵的作用  没有垂尾没法飞行的

网友(2019-12-04):
小翼正常用热熔胶黏在机翼侧面即可(出胶温度高一些),很牢固。如果想降落时不损坏,可以让机翼下面的小翼部分少一些,当然目测降落的话,建议用低速大仰角软着路更不容易损坏小翼。补充一下:热熔胶粘的飞机(尤其是魔术板粘的飞翼机型)都不能放在炎热的车里,会脱胶,魔术板飞机容易恢复成板

网友(2020-03-08):
引用 楼主:
我也买了z84,不太回调重心,不好飞呀

有标识啊,下面的凹槽前面一点,很好飞,电池别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