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电流计请教大神

楼主(2019-09-20):
总是无法校准,校准后切回飞行数据主页还是红色的0.00!再切回电池校准界面,之前设置的电压又恢复原样了!有大神可以教一下吗?

网友(2020-04-26):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只不过我的是电压不对,3s电池显示只有6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