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6sz如何设置bf?

楼主(2019-09-20):
换了爸爸控。用futaba2001sb接收,已经对频成功。在控上建立新模型,设了四轴模式。但bf调参软件上只能控制到1-4通道。aux1往后都没反应。控上我已经在通道设置上命令了开关了,bf上也设置了ater1234gl了,请问是为什么呢?我之前用14sg也是这样设的,也没问题。这次我直接换控对频就不行了。请各大侠帮帮我。谢谢。

网友:
遥控器界面右上角好像还有一个设置 看看那个

网友A:
bf上的遥控器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上的遥控器界面

那里我选择了ater1234了。

网友B:
遥控器5通道开始都设置为辅助1,2,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5通道开始都设置为辅助1,2,3,4

我全部都设了1个开关,在遥控上的通道监控看见有动作,但在BF上看就没反应。之前用14SG也是这样设的。也没问题。不知道哪里没做对。

网友:
改成固定翼试试

网友:
把模型改成固定翼试试

网友:
功能里设置

网友:
遥控器5通道后设置辅助1,2,3,4,设置这里的时候后面有个标志点一下好像显示成sign就OK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请看9楼的回复,在功能里面调,function,我的14SG就是在这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