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制作基础大全

楼主(2019-09-20):
(一)怎样看模型的工作图纸
    我们在制作各种航海模型以前,首先接触到的就是一份模型工作图纸,它不仅告诉我们模型的种类、名称、外形和尺寸,同时还可以使我们了解模型的各个零部件的情况。有些模型的图纸还简要地介绍模型的内部结构、动力装置、部件装配、控制系统和制作方法等。因此,认真地看图纸,搞清各种技术要求,对准备材料和工具、考虑制作方法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下面重点介绍有关舰船模型的识图常识。

    为了看懂模型工作图纸,首先要熟悉图中各种线条的意义。图中常见的有粗实线、细实线、虚线、点划线和折断线等。粗实线一般表示物体外表一切可见的轮廓线。虚线往往表示被遮挡的轮廓线。细实线用来表示尺寸线、尺寸界线、引线和剖面线。点划线常表示物体的中心线、位置线和轴线等。断开的地方用折断线表示。物体剖视的地方要用倾斜的剖面线、中心线、位置线和轴线等。断开的地方用折断线表示。物体剖视的地方要用倾斜的剖面线。另外,在图纸上还常常见到M、Φ和R等字母符号。M代表比例尺。如M1:1,表示图中物体的大小与实物一样大。M1:2,表示图中物体的大小为实物的1/2。M1:100,表示图中物体的大小为实物的l/100。不过,要注意区别图纸与实际舰船的比例及图纸与模型尺寸的比例。Φ是代表圆形物体或圆孔直径的符号,R代表圆形物体或圆孔半径的符号。这些符号都写在数字的前面。长度单位一般用毫米(mm)。(图96)
    舰船模型的工作图纸,一般包括总布置图、船体型线图和零件图。有的图纸还给出部件的装配图和动力装置安装图等。简易和初级的舰船模型图纸,除总布置图和零件图外,也要有船体简单的型线图或每块横隔板的外形图,这对初学制作是很有用的。下面就分别讲一讲:

船壳板可以用截面为2×10(毫米)的长木片或1. 5毫米厚的木片粘制。在船体表面弯曲较大的地方可以用更窄的木板粘接。注意木片不要重叠,接缝要严紧。接缠处要涂胶水。船壳板粘完后还要用小刀或小刨子削平,首尾处要用木挫、小刀按船体线型削好。为了提高船体强度和加强水密性.可在船壳板外面用快干胶水、透布油或清漆糊上一层薄纤维布或纱布,待干后再涂刮腻子、打磨、涂漆美化。用金属材料制作,方法大致与上相仿。肋板可用粗铁丝、小型自制的角铁弯制或用金属片剪制。龙筋可用铁片弯制的角铁、工字铁或型铁焊制。每块肋板可以钉在木块上或点焊在铁钉上。
    各种构架基本完工时,要考虑模型的轴套管、舵轴管、锚链管、舭龙骨以及帆船模型的稳定板等事先安装问题。有些情况下需将上述部件装好后再安装船壳板。

    玻璃钢船体的制作方法 玻璃钢的船体,它具有重量轻、水密性强、耐腐蚀和耐震动等特点。一些持殊的模型船体,如高速内燃机动力的快艇、水翼艇、气垫船和冲翼艇等模型,做成玻璃钢船壳更为适合。
    制作玻璃钢的船壳,可用阳模糊制,也可用阴模糊制。阳模一般用实心木料削制,也可用硬质泡沫塑料、石蜡、水泥或泥土制作。做阴模,往往需要将船模的木型放在一个容器中(如木箱等)用石膏倒成或在船体木型外面用树脂糊制多层玻璃纤维布而制成。糊制玻璃钢船壳,一般可以选用o.1毫米左右厚的玻璃纤维布。
    6101、F—44等型号环氧树脂或不饱和树脂。各型号树脂的配制方法,可以参考产品说明书并在教师的指导之下进行。糊制时,先在模内均匀涂沫脱模剂。要带上薄橡胶手套。可将玻璃布用树脂浸透(揉搓),也可糊一层玻璃布再刷上一层树脂。不要出现气泡。根据模型大小,可糊至1. 5~3毫米厚。如树脂调配准确,一般2小时可开始固化,24小时使可脱模。较大的船模,在船壳内还要加粘横隔墙、龙骨等,以增加强度。为了使表面光滑平整,也要有涂刮腻子、打磨和涂漆等工序。制作玻璃钢船体的原料中,不少是易燃、易爆的化学品,要特别注意防火、防爆。
总布置图总布置图又称总图。主要根据投影的原理,在船舶的俯视图、侧视图、前视和后视图上表示出全船各部分的形状与布置。它可以便我们了解全船概貌,船体、上层建筑等较大零部件的外形、尺寸和位置等。看图时,应将总图中的侧视图、俯视图(有的还有前视图和后视图)对照来看。同时要参考文字说明,结合平时学习的有关造船、海军及航海等方面的知识,搞清所做模型的基本情况,如名称、用途、有什么特点、船舶的尺度、几个推进器、几个舵以及船上有什么武器装备和各种设施等。
    船体型线图我们知道船舶在水中运动,为减小水的阻力,船体一般都做成流线型。一种能正确表示船的流线型体的特殊图形,就叫船体型线图(简称型线图)。型线图包括横剖线图、纵剖线图和个宽水线闻。为理解这三个图形的形成、要首先了解船体的三个主要的剖面,即中横剖面、中纵剖面和基平面。
    在船体长度中点垂直船首尾线的横向铅垂平面,叫中横剖面。通过船首尾端部的纵向船垂平面,叫中纵剖面。它与中横剖面相互垂直,并把船体分为左、右两个对称部分。通过船底的水平面叫基平面,它垂直于纵剖面和横剖面。(图97)

    横剖线图(又称船体体型图) 用平行于中横剖面的一组平面,按相等距离切割船体时,与船体曲面相交的线称横剖线。将横剖线投影在一个平面上即组成横剖线图。为了便于区别,一船从船尾至船首(或相反)按顺序编号,我们称之为站号。有些船体的首、尾线型复杂,往往在船体首、尾每两个横剖而的中间增加—个横剖面,所得的横剖线可编为1/2、 11/2、21/2……等。因船体左右两部分对称,只要绘制一半即可。习惯上在横剖线的中纵剖线右面绘出前船体的横剖线,左面绘出后船体的横剖线,可使图形大为简化。横剖线是制作船体肋板的重要依据,因此又称为肋板线或肋骨线。
    纵剖线图用一组平行于中纵剖面且等距的平面切割船体时,得到—组表示船体纵向外形的曲线,称为纵剖线。因船体左右两部分对称,当把它们投影到一个平面上时,船体左右相应的纵剖线重台。投影到一起的这组纵剖线组成纵剖线图,纵剖线分别用罗马数字I、II、III等编号。
    半宽水线图用平行于基平面且等距的一组平面切割船体时,与流线型船体表面相交所得到的一组曲线,称为水线。把这组水线投影到基平面上即成水线图。因船体左右对称,故只需绘出一半即可,所以又称为半宽水线图。半宽图中的水线要从下至上编出号码。从半宽图可以较直观地看到船体流线的状况,有的还可从图上看到推进装置的轴线位置。(图98)

在制作模型时,有时只有船体横剖线团,即船体肋骨线图,就能制成模型船体。因此许多模型图纸只绘出总布置图、零件图和船体横剖线图,而将纵剖线图和半宽水线图省略了,
    初学者在看船体图时,除学习三面投影等基础知识以外,还应了解船体的一些主要名称及意义。例如:从船首和船尾的两个顶端,分别向船体基线作出两条垂线,这两条垂线间的距离就是船的最大长度,也叫总长。在设计水线上,船首前缘至尾柱后缘或舵杆中心线间的距离叫垂线间长。在设计水线处船体两舷表面最宽的距离叫型宽。在船体中部,从主甲板边线到基线的距离叫型深。从设计水线到基线的距离叫吃水深度。从设计水线到主甲板边线的垂直距离是干舷高度。在纵剖线图上,甲板边线在船首方向的弧形叫首舷弧,在船尾的弧形叫尾舷弧。横剖线图上每个横剖线甲板的弧形曲线的高度为甲板的梁拱高,通常为船宽的l/50。(图99)
    零件图和总布置图、船体型线图一样、都是按三视图投影原理绘制的。它可以更具体地告诉我们零件的外形与结构。但一般上面不标尺寸,需制作者按比例实际测量。有的零件绘制成立体图或组装分解图,对理解和制作较复杂的零部件比较方便。(图100)

    一些特殊的舰船模型,如气垫船模型、高速水翼艇模型等,还常用剖视图的方法介绍某一部位的内部结构。气垫船模型的柔式围裙还常用展开图的形式表示。冲翼船模型的翼型还常用翼型型值表表示。总之,航海模型的工作图纸种类多,形式也各不相同,可在参加航海模型的制作活动中多识图、多实践,就能较快地提高看图的
海模制作基础 (二) 舰船模型船体的制作
    好的模型船体,不仅可以增加模型的精美程度,对能在水中航行的模型来说,还能保证其良好的航行性能。因此,模型的船体应力求制作得线型准确、结构牢固、表面光顺、水密性强。

    简易和初级模型的船体,一般结构简单、加工容易。简易实体船模可用实心木料削制。纸制船模多用折叠、剪粘的方法制作。初级模型的船底和船舷比较平直,可用薄木板、薄木片制作。(图l01)
中、高级模型和各种专供比赛的模型,多用构架式方法制作。有的也用木板层迭削制、实心木料挖凿、塑料注塑以及材脂与玻璃纤维布糊制。这里重点介绍一下构架式船体及玻璃钢船体的制作方法。

网友(2020-03-12):
图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