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mc6b差速混控设置

楼主(2019-09-20):
做了一个pvc管道风动救援船,不想用舵面转向了,就装了两个电机横向双边配置,类似双发飞机,两个电调控制两个电机,插两个通道,挑开其中一个电调的正极只用一个电调bec供电。mc6b开混控,现在设置好了前进,左右,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两边的电机转速明显差别很大,用转速表测量差了1000多转,我用微调调整了一下,有改善,但是还差的很远,请教高手有没有好办法。电机是两个大疆拆机2212,带动8×6桨,电调也是相同两个同一型号,为啥两边差别那么大呢?

网友A:
不行,别折腾了没有的,这个垃圾控连屏幕都没有,调个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别折腾了没有的,这个垃圾控连屏幕都没有,调个毛线。

本来就是想着废物利用啊,再说了,一个两通道的船,要很好的控,也好浪费啊

网友(2021-04-20):
加一个电容缓冲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