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大疆FPV数字图传拉距测试!最后悲剧掉下来了 !

楼主(2019-09-20):
DJI 大疆FPV数字图传 眼镜录制 最后手痒试试GPS 救援功能 结果自己掉下去了额 拉不回来 BF GPS功能太不稳定了 谨慎使用 损失电池一块!!gopro session一枚! 拉锯还可以拉更远信号 只剩一格没有再敢尝试!眼镜用原装天线! 天空端用了一个langrange 天线!过去用的是BF 4.05固件 救援功能随叫随到·更新4.10 RC3以后 想试一试结果悲剧了 大家使用的时候要谨慎!GPS救援功能非常不稳定

网友A:
dji原装天线都是左旋的 自己换的话也要左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原装天线都是左旋的 自己换的话也要左旋

谢谢提醒 你不说还没有想起 怎么知道是左旋 官方没给数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你不说还没有想起 怎么知道是左旋 官方没给数据啊?

记得刚出的时候官方就有信息说是左旋,rotor riot好像也说过

网友B:
失控的原因是CF的问题还是高清的问题?
可以介绍下CF功率开多少,远端飞了多远么?

网友:
啥时候把BF的osD数据叠加到大疆眼镜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的原因是CF的问题还是高清的问题?
可以介绍下CF功率开多少,远端飞了多远么?

FC gps 救援功能开启导致的

网友:
好像是格普的7寸的架子?
最近刚好想组一架7寸,想知道楼主的配置和续航时间

网友C:
原来Mark4还是会看到一部分桨^O^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Mark4还是会看到一部分桨^O^

这是老款,说HD版看不到,搞得吐血,大疆遥控器连接好,没反应

网友D:
说实话你这种拉距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DJI这个高清图传本来就是为了穿越机而生的(别扯固定翼距离太短),你应该近地测试,或者树林,障碍物等各种常见场景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你这种拉距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DJI这个高清图传本来就是为了穿越机而生的(别扯固定翼距离太短), ...

遮挡测试过了 遮挡比较大的地方回产生卡顿 重新连接速度较快!小的地方完全不影响。如果用模拟的话比较大的遮挡雪花会相当严重 几乎看不清,总结效果比上一代产品要好 模拟图传可以完全替代。替代看来是大趋势了 不过老实说带起图像从480P升格720P 体验效果也不能感觉到很大提升。只是减少了雪花。画面清晰一些。

期待下一代有更多改进和提升 前提是大疆要卖的好所以穿越爱好者应该多支持!有市场DJI才会投入更多专注做这块!也给穿越爱好者带来福利。

网友E:
真羡慕用大疆高清玩FP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羡慕用大疆高清玩FPV

赞了半年的积蓄呢

网友:
你这个可能离起飞地点太近了,  小于最小救援距离,  这时候切GPS rescue 会直接上锁. 不要把穿越搞成玄学, 掉下去肯定是哪点搞错了.

网友F:
CF 怎么会失控?  手动开启了GPS 救援?

楼主:
引用 网友F:
CF 怎么会失控?  手动开启了GPS 救援?

是的 救援功能不稳定

网友:
R9M还是TBS啊?

楼主:
TBS黑羊915

网友G(2020-04-14):
最近我想入手大疆FPV畅飞套装,想请教下各位,dji遥控器体验感觉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