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3D打印修复飞机

楼主(2019-09-20):
因为懒放弃了传统方法修飞机,直接打印,粘接,蒙皮,一气呵成,效果不错

网友A:
漂亮!以后飞机都是打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漂亮!以后飞机都是打印的!

理论上是不可行的,否则早就有注塑的飞机模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不可行的,否则早就有注塑的飞机模型了。

很多了,就是不太结实,这次发现蒙皮可行

网友:
局部可以这么干,比如一些小结构件,和翼尖、边条之类的复杂曲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不可行的,否则早就有注塑的飞机模型了。

你搜打印飞机

网友:
这里换结实了,下次再炸机,就换地方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