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小车床的选择困难

楼主(2019-09-20):
想入一台小车床,目前看有几个入选
cjm320b
cjm360
jy290
准备放在一层阳台用,但下面有地下室,考虑承重估计就在这里面选了,欢迎提点新的选择。
加工材料主要是钢为主,235和45号钢,希望吃刀2mm就可以了,大吃刀也不需要,粗车有个大鸡鸡

320b和360感觉重量在这摆着,
优点:
全齿轮变速,应该有力道,宽一点的机身,200的轨道宽,刚性应该好一点。
缺点:
一,噪音会不会偏大,
二,走刀只靠丝杆这个质量和稳定性还有操作手感会不会太糙,
三,供电部分准备接变频器了,还得再额外买变频器,多一点开销

优点:
一,变频器调速比较方便,结构简单,也不用加油维护成本比较低,噪音也低一些
二,光杆走刀
缺点:
一,吃刀力道应该没齿轮机大吧(个人感觉的)
二, 180的轨道宽

为啥不考虑0630, 因为还没找到正规渠道,现在新的好像也不便宜,二手的吧。。。。。说实话我对二手的精度没怎么有信心
还请各位坛友给出宝贵的意见,指点迷津

网友A:
45钢吃刀两个2mm还不大?我们这数控车也就这个吃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钢吃刀两个2mm还不大?我们这数控车也就这个吃刀量!

这样啊,我都是按照刀片盒子上的参数吃刀的,写3.5我一般就吃2个,不过车床师傅说吃3,4个也没问题。这是在大机器上,小机器吃2个应该也行吧,从没用过小机器,莫非小机器都是1个1个的吃嘛

网友B:
1个1个进刀有什么问题?要量产讲效率吗?手车量产开玩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个1个进刀有什么问题?要量产讲效率吗?手车量产开玩笑吧!

没有问题,现在想整个小车自己玩,但从来没接触过,不知道这种小车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2020-01-15):
小车大吃刀会抖!自重还是不够。车床在你能力范围内买越大越好!功能越多越好

网友C:
360车螺纹方便,孔径大,重量就不说了。其它的都没290好。

网友:
1毫米吃刀想都不要想

网友:
厉害了,居然小车床还要吃刀2mm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0车螺纹方便,孔径大,重量就不说了。其它的都没290好。

最终上的280,感觉还行,齿轮机低速比较猛,视频上说吃到3个,现在吃到1.5也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上的280,感觉还行,齿轮机低速比较猛,视频上说吃到3个,现在吃到1.5也没啥问题

我也看中280

网友:
45#钢我0630一刀能吃多少啊?

网友:
吃刀2mm就够了

网友D:
为啥不考虑工业小型机呢,比如上海十一机的CO630A,

楼主(2020-02-14):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考虑工业小型机呢,比如上海十一机的CO630A,

闲鱼水太深,老床子精度没有保证,不想折腾,卡盘太小

网友:
买老车床,自己要有些经验,最好在家附近购买,我的CO630C卡盘160的足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