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新手问一下电调上面BEC和Ube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9-20):
菜鸟本人百度了一下,看到这个BEC这个解释 防止电压过低,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BEC也带有电流计的功能。
UBEC这个解释是不是就是降压模块,如果他带有降压功能的话   那他和降压模块的区别是什么?
希望有老哥以用最直白的话解释一下这个BEC和UBEC, 当然您能举个例子说明更好啦  不用说对比   就是想知道这两个具体是什么,如果吧里有关于这个贴子的话麻烦分享一下也行
谢谢啦

网友A:
我就把他理解为稳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把他理解为稳压模块

您说的是UBEC么

网友:
不都一样么

网友B:
你贴的图不是解释得很清楚么?
早期的航模是用发动机的,舵机等电子设备需要用电,用一块现在称为接收电的东西来供电。后来开始用电机了,给马达供电的是动力电,电压与舵机等电子设备是不同的,那电调里的BEC的作用就是从动力电里分一路出来降压到接收电的电压。UBEC,就是独立的BEC,不再依附于电调,动力电和设备电可以完全分开,负载能力也能做得更大,也有利于分离电磁干扰。

网友:
BEC - Battery Elimination Circuit
直译就是电池消除电路。这是因为早期航模主要以燃油动力为主,通常需要一个4.8v电池单独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现在电动模型,使用动力电池提供动力,BEC可以把电池电压转化成接收机和舵机用的电压,且不会受电池电压变化的影响,这样就”消除”了那个4.8v 的电池。BEC通常集成在电调里面, UBEC的U是universal,通用的意思,是一个单独的稳压器,可以通用在任何需要稳压电源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贴的图不是解释得很清楚么?
早期的航模是用发动机的,舵机等电子设备需要用电,用一块现在称为接收电的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贴的图不是解释得很清楚么?
早期的航模是用发动机的,舵机等电子设备需要用电,用一块现在称为接收电的 ...

感谢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UBEC相对于BEC可以提供更高的电压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