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第一架小飞机----XPS泡沫材料

楼主(2019-09-21):
问了大家XPS泡沫材料做飞机的问题
谢谢各位的意见
更新进度如下(每周末才能干点活)

建材市场买了一块2cm厚,120x60cm的XPS泡沫板材,感觉比包装用的要硬不少,敲起来有梆梆声

第一步,网上找的克拉克Y-14翼型,打印在A4纸上
剪下来,切2片4mm厚的轻木片翼型.
发现自己的刀工太差,于是先切了个外围,然后把2片木片钉在一起,拿砂纸打磨直到抵到轮廓线.这样截面比较光滑,切面垂直,而且2片大小基本没有区别.

第二步,开始切割
自制的热切割工具,19v的笔记本电源,0.3mm直径的热切割丝,衣架,玻纤片延长,大约60多cm宽

然后开始干活
先切下一块15x60cm的板子,两边订上切好的木片翼型,然后开始切割.
注意一定要匀速走线,尽量不要停顿,否则拉出的槽惨不忍睹
切割XPS材料明显感觉还是比那种包装材料的白色泡沫板要费力很多,那种刷一下就过去了,这个得使点劲儿
我从最厚的地方向2边各切一次,历经沧桑,废了不少时间和材料

切出来大体是这个样子,这个是中间练习切出的稍短的机翼.这个材料切出来看起来像木头一样

没切好的地方用砂纸磨了磨(千万别想2次走线,那些沟槽就是教训). XPS材料明显比普通泡沫好打磨,不会粘连
末端太薄,切的很不整齐,就拿胶布贴了一下,如下图(下次应该木片末端留厚点,热切割完后砂纸打薄)
暂时不准备贴膜了,能飞起来就行
现在机翼参数如下
机翼弦长10.8cm,最厚的地方1.5cm,宽度60cm
重量26g

不准备做副翼.
下一步就该作机身,机尾和装设备了

估计最后起飞重量得有100g了终于做完了,起飞重量125g

舵机不该放后面的,重心太靠后了,飞了几步栽了,把减速组摔断了第二次失败了

网友:
这个用来做机翼内核用的多,就是切出翼型覆玻璃钢

网友:
不错,可以做,材料刚性好,可加工打磨得理想,这一点比EPS好,
损伤后,创面几乎不能弹性复原,这一点不及Eps,更不及epoEPP,
总之还是很理想的材料

网友:
保温板就是挤塑板,几年前的质量不错,密度大,强度好,比重稍大,但现在的质量偷工减料,密度差,强度也减弱了,做过实验,不破坏外层的情况下硬度好,但没外层保护就不行了,做些机翼内构还行,整体做就不行了,有条件的有热加工外层覆膜搭配其他材料组合效果还是不错的,硬度比eps好,耐摔性也好,但抗折性差,容易断裂。

网友:
这个估计不行

网友:
好多老外用这个做大滑翔机的机翼和机身,机翼打磨好直接附玻璃布环氧,机身附玻璃布环氧,然后把这个在都掏空了,上木架,然后你懂的~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耐碰撞有点差但成本低坏了重新作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耐碰撞有点差但成本低坏了重新作就是了。

对,挤塑板的成本很低,一块厚2cm近1.5平方的才8块钱。

楼主:
谢谢大家

群里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楼主:
因为上次泡沫机四分五裂的惨痛经历,总是有强度不足恐惧症
今天又用热切割丝在机翼下面割了一道沟,嵌入一条1x2mm的碳管加固,用泡沫胶粘上
看了些飞机图片,明显下单翼的飞机要比上单翼的好看,这次就玩下单翼了

网友B:
非常脆,做好加强 一般都是蒙玻璃钢表面 当内芯用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脆,做好加强 一般都是蒙玻璃钢表面 当内芯用较好

用手掰了掰,强度还可以,能弯折一点,多了就折。比epp脆。一撞一个坑,没法恢复。以后可以蒙个皮,玻璃钢不会整就暂时不弄了。在容易碰撞的地方沾上弹性好的材料缓冲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手掰了掰,强度还可以,能弯折一点,多了就折。比epp脆。一撞一个坑,没法恢复。以后可以蒙个皮,玻璃 ...

今天试着用吹风机热风吹,同时用手掰,发现很容易就可以改变机翼的角度。下个飞机的上反角就这样做,甚至可以尝试环翼机

网友C(2020-08-18):
那个电热弓,你媳妇没打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热弓,你媳妇没打你吗

为了避免拿衣架打我,把它做成工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