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18SZ和7008SB用FASSTEST 18CH模式连接,如何切换高低速模式

楼主(2019-09-21):
选择了FASSTEST 18CH对频,是否默认并只能是数字模式?如果不是,应该如何切换?
另,涡喷飞机应该选择ABCD四个模式中的哪一个?
找不到说明书了,网上也搜不到,不知哪位能发个说明书链接,中英文都可以,谢啦!

网友A:
我这有7008接收机说明书,如需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18sz说明说内有

楼主:
多谢了,这份说明书解决了所有问题

网友:
大厂在售产品去官网一般都能找到说明书

网友(2019-10-21):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7008接收机说明书,如需留下联系方式。

我需要 可否发我 52380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