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210v车床能加工直升机主轴吗?高手赐教!

楼主(2019-09-21):
wm210v车床能加工直升机主轴吗?精度能不能够用,再有主轴的材质是什么?用数控车刀行吗?

网友A:
这玩意不热处理吗?光车不大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热处理吗?光车不大行吧

车完后淬火行吗?

网友:
小的应该可以上无心磨磨一下,大的中空的轴真不知怎么加工出来的,这玩意偏心的话,会震动,不知道原装的过不过动平衡的

网友:
要是尺寸是整数可以直接买 硬的光轴

网友:
用合金刀片慢慢啃也行

楼主:
其实买了床后也不知道干什么!

网友:
按长径比讲,已经属超长杆了,精度难保。另外,车后热处理会弯曲。

网友:
自己热处理难搞,这么长的轴做出来就不容易的,旋转起来动平衡,做是能做,做好难

楼主:
用跟刀架行吗?

网友:
加工不了,做轴的精度要求非常高,不然抖动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