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包一分二 改造记

楼主(2019-09-21):
我的电包是两组9s 25AH 重量达到了9.9KG,就飞个550根本就是太太太太太大了大了,飞的累死累活才飞完一个电包,那我何苦同时带两个?

首先量好当个电包的尺寸,买热缩膜

拆开电包,真的很难拆。那个胶带怎么那么牢固。。。电池焊接技术不好,我是粗人。。

头一次弄这玩意,没经验,套过去,剪个口子剪在测头,位置还不对,吹了发现那里一个大口子,无奈只能胶带伺候。。

第二次,吸取了上一次的失败经验,先比划好需要剪多长,剪刀先剪好,然后找一下差不多中间,侧面偏下的位置剪个口子,套过去,线从口子出来,这次弄得刚刚好,咳咳咳。

就分享到这,以后带的电包就是4.95kg了,加上550,一拎就走,轻松方便!

楼主:
上头那个电包真的好丑好丑,算了算了。
下次闲的**时候再重新包一次
好久没飞了,重新平衡一下电池。
弄这么丑的电包各位凑合看吧,我就是一粗人,哪哪都粗

网友:
不。你不是啥都粗的。哈哈哈

9s 25AH 能充5200多少个电?

网友:
这是308duo吗、 308 充6s 5200mah能双路28A么?

楼主:
还真没太注意,10几个肯定有的。5200不是最大26a吗?我都是开24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没太注意,10几个肯定有的。5200不是最大26a吗?我都是开24A

我想开30A,但是给电池一点面子,留2A,所以开2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开30A,但是给电池一点面子,留2A,所以开28A

怎么我计算5200的5C是26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我计算5200的5C是26A???

嗯,我知道。
但我一直是28~30A充~
你是308吗、 能双路28A吗? 我也想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知道。
但我一直是28~30A充~
你是308吗、 能双路28A吗? 我也想买个

双路30a都可以

网友:
可是电压降低充电效率也会降低

网友:
只要力气大,100斤电包算个啥

网友:
我是两个4s90A,出外场的时候,串着放电,回家分开充电。

网友:
你这个电包这么小飞550 还半天才飞一半电?  我8S 60AH的不到2小时就没电了  不爽  就20起落左右

网友:
不会吧,一组电包能够飞550?

网友B:
我的也是自己做的,飞大机应该可以充几组电池的。只是飞小机一天都飞不完。

双路30A独立输出。

双路30A独立输出。

集成化,模型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均可充电

集成化,模型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均可充电

用的是27AH的电芯

用的是27AH的电芯

网友(2020-03-14):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自己做的,飞大机应该可以充几组电池的。只是飞小机一天都飞不完。

做的真漂亮!

网友C:
搞台新能源车,就不用带电包,我是为了放飞机才买了台唐,超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台新能源车,就不用带电包,我是为了放飞机才买了台唐,超讚!!

买车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 结果人家告诉我只能跑300公里 续航能跑500公里的买不起 所以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