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如何通过毛细线进行模型灯光系统的精细焊接并过渡到后端线

楼主(2019-09-21):
接下来是电路工程,主要拖工内容包括:灯光、遥控、声组三大系统。

有可能会还会增加冒烟系统,视后续情况而定——主要电子设备安装完成后,看是否还有足够的空间。
感谢热切关注本贴子的小伙伴,接下来的内容将非常精彩,相信在你看完之后,一定能有所收获!

准备好主灯零件

灯体由两个主要零件组成
这两个零件是3D打印的

将两个零件叠合后进行总装

这是试装效果

一个主灯由远光灯和转向灯组成
转向灯采用前后通透设计,只需一个光源,就能提示前后两个方向

裁剪灯罩的零件边角一片,粘接在对应的位置

上图所示是远光灯和转向灯的光源
分别是两只贴片LED
光源不是模型的标配,这些LED是另外采购的
可以根据自己喜欢,选择冷白光、暖白光,或者是其他你喜欢的颜色
在这个案例里,我选择的是暖白光,芯片较大那颗LED的功率也较大,它的亮度是很高的。
转向灯采用的是黄光,该LED的尺寸非常小。

采用0.13mm的漆包线来连接这些LED
这个操作需要特别小心
某些LED不耐热,稍微过热就会损坏
所以我们每焊接一个LED,就会通电测试它是否能正常工作

全部焊接完成后的样子

转向灯通电测试

转向灯的固定方式如上
用快干胶水固定电线即可
因为LED贴片非常轻小,直接固定住电线,LED也就被固定了

然后LED的电线穿过底座的孔

再把底座用快干胶焊在主灯座上

接下来再把远光LED用快干胶焊在主灯杯内

两个灯都安装好了光源

再把灯杯内部涂上镀铬漆,能产生反光效果,令灯在亮起时更加鲜亮动人

涂完反光漆的效果

最后粘贴上灯前罩

前文提到了,焊接在LED光源的电线是0.13mm的漆包线,这种线细得和头发丝差不多。
论强度来说,这种线并不理想。只能当作细小零件的过渡线来使用,叫前端线。
后端线,也就是要在车架里长途跋涉的线,还是要使用强度较高的线。
这里我们使用了一款比较细的3pin舵机线。
两个灯,一共4根线,为什么要使用3pin线呢?
这是为了让布线更简洁,我们把两个LED光源的正极并联在一起,就可以节省一根线。

把毛细漆包线焊接在后端线上
红色是两个LED的正极
棕色连接到远光灯LED的负极
黄色连接到转向灯LED的负极

用螺丝来固定灯座

完成后的效果

通电测试远光灯

通电测试转向灯

从背后看转向灯

以上零件是尾灯的主要零件

把尾灯罩先安装在支架上

用前文所述的方法,把毛细漆包线先焊接在贴片LED上
刹车灯和转向灯都使用大功率高亮LED

穿线

把LED用快干胶固定在灯杯内
灯杯内的反光效果是之前就预喷涂好了的

为了加强效果,边框勾黑色边

完成后的效果

毛细线太脆弱不能长途跋涉
所以接下来要把毛细线转换成结实的后端线

两个LED共正极
棕线接刹车灯的LED负极
黄线接转向灯的LED负极

只套两根细热缩管就可以了
后面要使用的外层热缩管就可能需要更大直径的,会影响美观
所以不用三根线都套热缩管

焊接完成后的最终效果

套上外层热缩管起到美化作用

用快干胶把灯面罩粘上去

背面的样子

通电测试
效果还不错吧?

把尾灯安装到车架上

完成后的效果

完成后的效果

把前灯安装到车架上

这颗螺丝需要使用短柄的六角匙来拧紧

把四个灯光总成的3pin线引出到设备舱来

组装实录详贴请点击观赏: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8051&extra=page%3D1

网友:
手工真细致!

网友A:
灯用什么电路板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用什么电路板驱动

用的kingbus解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