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4-40A驱动器电流声的问题

楼主(2019-09-21):
各位大神,三菱mr-j4-40a上电后,伺服son打开,驱动器就响,把伺服son关掉就不响了,就是那种尖锐的电流声。是驱动器响,不是电机响。给指令运动都正常,就是响,调整参数没有效果,电机没带负载。为什么,有谁知道吗

第一次用伺服,放了个视频,声音调大一点就能看见,用过的大佬看看这个是正常的么

有结论了,在这里记录一下,方便后来人
拿这个驱动器去三菱售后检测了一下,售后检测结果是完全正常,这个电流声三菱的各种驱动器基本都会有,有的小有的大,但是按工业标准来说都是合格的,就是在家用的话有点吵。驱动器从发布到现在一直都有各种硬件软件改版,包括硬件及软件的版本都是不一样的,售后那里的mr-j4-40A 2013年11月产的电流声就很小,基本听不到,他那个驱动器的软件版本是C5,后来我淘了好几个年份的,2016年7月,软件版本C6,电流声比较小,14年5月的也还行,18年5月7月的,软件版本D0,声音都比较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降低刚性,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刚性,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试了 没用啊,是驱动器异响,不是电机异响,电机是正常的,电机啸叫是可以通过降低刚度解决的

网友B:
是不是风扇响,或者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风扇响,或者变压器

驱动器里没有风扇 变压器倒是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刚性,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你好,我更新了视频,麻烦看看这个声音是正常的么,我第一次用伺服,也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不是变压器的声音,声音在变说明电流在变化,频率估计在5KHz以内,感觉是刚性过高的来回调整声音

网友C:
只插编码器插头,电机U/V/W插头拔了在测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插编码器插头,电机U/V/W插头拔了在测试看;

拿去售后检测有结论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