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足球折叠门飞穿越怎么样

楼主(2019-09-21):
某宝看到这种门和某家的穿越门很像,就是多了层拦网,不知道切掉以后还能不能稳定使用。想问一下有买过改过的大佬吗

网友:
和我一样的想法

网友:
切了网肯定能用啊,你甚至可以问问商家能不能切

网友:
目测这个门靠网子拉着,剪了很可能变其他形状

网友:
剪了网就没有网的拉力,直接塌

网友:
很明显 切了就塌了

网友: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把白色网剪掉就可以了

网友A: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把白色网剪掉就可以了。能用的,放心,最好买橙色框布的!!!!!

网友:
这个不能插进地里,你得想办法固定

网友:
除了有点矮,别的都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把白色网剪掉就可以了。能用的,放心,最好买橙色框布的!!!!!

谢大佬~~~~~~~

网友:
可以用,折叠起来体积比专门的穿越门大,如果有车放车尾箱还是不错的

网友:
飞5寸 是不是有点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