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数控刀副角如何使用?

楼主(2019-09-22):
在闲鱼发现二手数控刀片,副角完好,1.5元一片,一时兴起买了7片,请教高手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A:
要买对应的副角刀柄,个人觉得除非你大量同一个工序能用得上这个副角刀,否则没意义的。
省不了几个钱还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买对应的副角刀柄,个人觉得除非你大量同一个工序能用得上这个副角刀,否则没意义的。
省不了几个钱还不 ...

请问副角是那个?这方面的知识为0

网友:
他描述的应该是不经常参与切削的能那三条刃和一个尖磨损不严重还可以利用

网友:
其实不如买 正方形的刀片, 四个角都能用, 用来开粗, 再买点小角度的 精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