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找老师

楼主(2019-09-22):
一个工作船,950mm长,双推,问下动力配置,轴系,螺旋桨的选择问题

按理来说,这个船跑不了速度,就是推力要大点,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无刷的话4260外转电机 500-600KV配55-65桨 ,有刷的话775加行星减速配65-70桨

网友:
轴系随便你自己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的话4260外转电机 500-600KV配55-65桨 ,有刷的话775加行星减速配65-70桨

木头船的流程拼装-----腻子-----打磨------(环氧------玻璃布)x3-------动力选型安装-------上色。是这样不?

网友A:
上了玻璃布刷了环氧再打腻子 打磨 上底漆 上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了玻璃布刷了环氧再打腻子 打磨 上底漆 上色

上玻璃布之前先环氧垫底,快干的时候再整布,再环氧,再整布,再环氧,然后腻子,打磨,上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的话4260外转电机 500-600KV配55-65桨 ,有刷的话775加行星减速配65-70桨

1.塑料桨和金属桨区别大吗?2.有导管的船上安装非导管桨合适吗?
3.轴系上的有油嘴的会更好些吗?
4.轴系上有轴承的那种会不会不合理?毕竟要泡水里

网友B:
950mm的船,两台380电机足够,用28mm浆。我刚刚做完一艘900mm的提康德罗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950mm的船,两台380电机足够,用28mm浆。我刚刚做完一艘900mm的提康德罗加。

动力按照什么方式配置?配桨的推力是怎么计算的?卖家推荐的775+60mm桨的根据是啥?问过卖家,没下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950mm的船,两台380电机足够,用28mm浆。我刚刚做完一艘900mm的提康德罗加。

他是工作船

网友C:
如果一般玩玩,可以用低速大扭矩的775配60桨,如果想拽个皮划艇或者拉个网,需要775行星减速配60或6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般玩玩,可以用低速大扭矩的775配60桨,如果想拽个皮划艇或者拉个网,需要775行星减速配60或65桨

775看了一下12v是9000转,还要加大扭力?要减到多少转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塑料桨和金属桨区别大吗?2.有导管的船上安装非导管桨合适吗?
3.轴系上的有油嘴的会更好些吗?
4.轴 ...

1.塑料桨动平衡会好一点,金属桨不容易转爆,高大上,像真一样都是铜桨和CNC。2.没有合不合适,自己看着顺眼就好。3.当然是带油嘴的好啦,4.轴承上多上油就没多大事,又不是和真船一样一年四季都是泡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塑料桨动平衡会好一点,金属桨不容易转爆,高大上,像真一样都是铜桨和CNC。2.没有合不合适,自己看着 ...

那必须塑料桨

那个带轴承的轴系,前半部分有东西顶着不至于掉,但是后面那地方也要上个什么东西把轴承顶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必须塑料桨

那个带轴承的轴系,前半部分有东西顶着不至于掉,但是后面那地方也要上个什么东西把轴承 ...

法兰轴一般都是紧配的,需要敲进去的那种,要实在不放心的话周边打点厌氧,注意不要让厌氧碰到法兰轴里的滚珠,要小心一点上厌氧,不过个人不太建议这么做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775看了一下12v是9000转,还要加大扭力?要减到多少转速?

速比和扭矩成正比,一般12000输入,3000输出,正好

网友D:
一万个老师,不如自已多看贴,多查资料,多研究,多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万个老师,不如自已多看贴,多查资料,多研究,多动手。

已经动手了,帖子也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比和扭矩成正比,一般12000输入,3000输出,正好

加个减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