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屏和彩屏的opentx系统在功能上有何区别?

楼主(2019-09-22):
比如frsky的x9d和x10,jumper t16和t12
大彩屏除了耗电利害外,有啥优点?

网友A:
一页可以看更多的信息吧,但是T12的界面是真的有点小,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白的在室外可视性更好,而且我个人觉得黑白的可靠点,可能是心理原因吧

网友B:
除了显示内容的丰富程度,屏幕无法在功能上造成什么区别。有功能区别的是其他硬件区别,比如遥控器内置imu、内置蓝牙模块等。

网友:
主控不一样,模型参数储存位置不一样,大屏加载lua爽,其他多的什么蓝牙gps没有用,我至今没用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页可以看更多的信息吧,但是T12的界面是真的有点小,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白的在室外可视性更好,而且我 ...

我也喜欢黑白的,彩屏户外要想看清就需要更高的亮度,消耗更多的电
x9d那种屏就挺好但性价比太低,t12的屏确实太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显示内容的丰富程度,屏幕无法在功能上造成什么区别。有功能区别的是其他硬件区别,比如遥控器内置imu ...

遥控彩屏又不能代替雪花屏,遥控器也不像手机需要拍照显示图片

网友:
还是x9d神控好啊

网友:
没什么差别,除了要设置时,其余时间基本看都不看一眼屏幕

楼主:
价格也很好

网友C:
x9d是f2处理器,t16是f4。这么说不太准确,不过有点像一个是骁龙660,一个是骁龙855(855还更卖得更便宜)。
都能满足日常使用,不过更强的性能意味着在需求性能的情况下,比如同时运行多个lua脚本,x9d就会内存不足,只能一个一个来。
同时,彩屏可以直接显示更多信息。像电压,图片,rssi等几乎所有信息,都可以方便地在彩屏上显示。
续航的话,我用拆机特斯拉18650,几块钱一节,开机10小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x9d是f2处理器,t16是f4。这么说不太准确,不过有点像一个是骁龙660,一个是骁龙855(855还更卖得更便宜) ...

处理器的型号哪里能查?
2019款x9d依然是老处理器?x7和t12又是哪种处理器?
感觉像在选手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处理器的型号哪里能查?
2019款x9d依然是老处理器?x7和t12又是哪种处理器?
感觉像在选手机

拆开看看?手动狗头。。。
直接问厂家或者进群问问大佬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手动狗头。。。
直接问厂家或者进群问问大佬们。

查了下
老款x9d、x7、t12:ARM STM32F205  120mhz  128kb ram
新款x9d:ARM STM32F407  168mhz  192kb
t16、x10:ARM STM32F429 180mhz  256kb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
老款x9d、x7、t12:ARM STM32F205  120mhz  128kb ram
新款x9d:ARM STM32F407  168mhz  192kb
...

老哥,这可真够细,收藏了哈哈

网友:
小白一枚,想配个遥控器,看了论坛好多资料,正在纠结。可选择的有Frsky 睿思凯 X9DPSE2019 遥控器 和Jumper T16  opentx 开源航模遥控器 。主要玩FPV穿越机。求大家帮忙选择一下。提供一下参考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