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的一堆问题

楼主(2019-09-23):
770kv电机,原厂配的10*8  4叶桨,跟2叶转换,是不是3叶桨可以11寸,4叶桨12寸,每增减一个桨叶,就是增减一寸?
电机功率越大,对桨的尺寸包容度越大吧?比如说大功率电机和电调,他能通吃9 10 11 12 13寸桨,但是功率小的电机他桨区别一寸都容易烧?
为啥市面上4叶桨很少,要么2叶,要么3叶呢?感觉3叶最要命,断了一叶就得扔,不像4叶,断了一叶可以剪成2叶。那么问题来了,发现4叶剪成2叶后,速度丝毫没减,难道是因为变成2叶后阻力减少了,电机转的快了?
10寸4叶和12寸2叶反扭一样哇?假如说10寸4叶剪成2叶,速度不减,那么换成12寸2叶是不是比10寸4叶要快?但是阻力肯定要大,担心大风时候顶风飞,全油相当于电机堵转,电流非常大,烧毁..................................
感觉马刀桨很帅,声音大,大风天,前拉机的声音太小,风声呼呼被盖过。顶风飞的的时候感觉就像没电了,一个不留神看丢了,飞机都找不到,用马刀桨不用担心找不到,这么大的声音,看不见,难道还听不见吗?

网友:
你讲的都对,把所有要素都考虑进去就差不多了

网友A:
新桨直径=旧桨直径*(旧桨叶数/新桨叶数)^0.25,按这个公式计算不会错

网友:
做过推力测试,感觉小一寸的三叶桨推力比二叶桨大,抗风性能也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桨直径=旧桨直径*(旧桨叶数/新桨叶数)^0.25,按这个公式计算不会错

請問公式後面的^0.25是什麼意思?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公式後面的^0.25是什麼意思?謝謝

同问,不太明白

网友:
新桨直径/旧桨直径=〖旧桨叶数/新桨叶数〗^(1/4)
^(1/4)表示四分之一次幂

网友(2020-02-13):
借鉴成熟经验然后去验证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