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折腾半年我的竞技牙签机——最终配置单

楼主(2019-09-23):
经过一段时间的换件比较,我终于搞出了一套成熟的牙签机配置。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疯了一样的买牙签机的东西,装上拆下,对比,尝试了各种组合。终于让我搞出了一套满意的配置。今天咱们就不提那些坑货,就说说谁成功了。为啥成功。我们先来看看视频,这是我用弹弓 nano摄像头+图传集成卡录拍摄的视频。这画面、这颜色、这效果大机也就这样了吧。
试换了几个摄像头,无论从重量还是画面质量、白平衡、饱和度噪点控制、弱光画面、细节把控、飞机延迟、逆光方面,弹弓4nano都非常好。有的摄像头有拖影,有的重量太高,有的画面偏黄、有的弱光糊。
其实这机载DVR录出来,摄像头质量好坏挺明显的。某些假冒的高清摄像头录出来糊的没法看。
这里介绍一个小技巧。卡录也分格式、制式。BF固件也有制式选择,摄像头设置也分。我的所有的制式都是PAL,清晰度高一些。特别是BF里面不要选自动,一定手动选择成PAL。因为DVR画面是16:9的,所以在摄像头OSD里选的也要是16:9的画面,某些水纹就是因为比例缩放导致的。
再说动力配置,格普的小飞控质量不错,F4的手感12A动力都不错,集成的超轻的AIO。
电机和桨的组合也有必要说说。一般牙签都用1103电机,我用的1104.1103+65mm筷子桨+2S的组合是挺超值。但是控制力还是飘。某些动作都得“悠”起来才能做,弯道的航线控制也不容易。1104用65mm桨叶也有这个毛病,感觉电机“吃不饱”。后来我换了这个四叶桨。这个四叶桨的毛病是桨距小,桨叶窄。明显就是两根65mm筷子桨加一起了。但是配合1104kv7500+2S的组合刚刚好。要是用65mm筷子桨推荐用3S电池,手感类似,重量稍大。从我室内视频飚的状态来看,四叶+1104kv7500+2S的组合非常合适。但是电流也飚到了18A。偶尔跑跑赛道还能抗住,总飚赛道估计要烧。
最后说说架子和电池,这架子制作比较精细,小飞机里用料算上乘,几次小磕碰感觉没啥事。反正牙签机重量很轻,1103+65mm不玩命全油门怼墙问题不会很大。我这个动力比较猛,怼上就不好说了。
机架空间比较大,200mw图传集成卡录,发热量巨大。我的接收机也大,还好图传是半卡、三角形的我把尖朝前,后面刚好放下接收机。
减震也比较简单,直接全用橡胶球,中间M2螺丝。
电池方面1103+65mm和四叶+1104kv7500我用的都是2S400的小方块或者用2S450的棍子电池。飞行状态比较理想,重量也不错。如果用1104+65mm两叶,用3S300电池效果会不错。这两种组合我都试过动力都有不错的表现。
我3S300电池只有一块,手里全是2S400~500的电池。所以我用2S比较多。
折腾了好多配置,终于把牙签的最终配置敲定了。牙签其实不太好选件。不像5寸基本装上都不用调,牙签配置变一点动力可能都会出不来,摄像头选不好,录出来效果就会不理想。最后奉上我的最终配置单:

摄像头:Foxeer 弹弓 Nano
图传:Happymodel Diamond
飞控:GEP-12A-F4 AIO
电机:SunnySky 1104kv7500
桨:Kingkong 2535
机架:Gep-Phantom
电池:2S400~500mah

网友A:
值得其他模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其他模友参考!

承让承让~!

网友B:
一体aio飞控那个感觉焊接很痛苦啊,焊点太小了

网友:
最终多重

网友:
这画质真不错

网友C:
厉害了,飞了那么多年,还不明白电流计?
电调的标称是1个电机的你不知道?
是1个电机12A 一共48A,,你这18A就算不均匀,一个电机撑死6A,还不到12A的一半
11xx电机怎么可能暴电调;
12A的电调带1306 3寸都没问题
20A的电调可以带1806 5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飞了那么多年,还不明白电流计?
电调的标称是1个电机的你不知道?
是1个电机12A 一共48A,,你这18A就 ...

他是文案,不一定玩穿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体aio飞控那个感觉焊接很痛苦啊,焊点太小了

是啊~!纠结就纠结在这里了,用插头还是最省事的,但是没有现成的插头,要买插头钳。我焊接的时候查了两次短路才成功。

楼主:
最终63g,把螺丝都换成了尼龙螺丝,重量也没下来多少。电机1104比较重,换1103说不定能到50g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纠结就纠结在这里了,用插头还是最省事的,但是没有现成的插头,要买插头钳。我焊接的时候查了 ...

可以用焊锡膏+执风枪 焊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焊锡膏+执风枪 焊接试试

我有个方案你可以试试,电机线细一点上锡之后从孔里穿过去

网友E:
有没有成品 推荐的

网友F:
16mm的飞控有没有什么好点的推荐,飞塔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成品 推荐的

可能也就银燕那个成品了吧。那个成品有两三个问题,摄像头不行,没有DVR,动力弱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mm的飞控有没有什么好点的推荐,飞塔也行

没试过,群里面飞的好的也就是曼巴和翼飞的。

网友:
这动手能力,就单单这焊接水平,一般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群里面飞的好的也就是曼巴和翼飞的。

方便分享下群号不

网友:
配置能发么大神

网友:
谢谢,准备用cinebee飞塔 16*16 +1103试试,这个正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网友(2020-02-05):
刚开始玩穿越机那会   10A电调 带2204电机6寸桨  现在动不动都50A

网友G(2020-07-06):
我用海博3层13A,cinebee1103 KV10000电机,后来坏了一个,换了一个其他的1103 10000KV,测试后都没问题就出去飞谁知道飞了4块电后,做完动作不小心掉草地就起火了,找到飞机时已经烧完,看样子是电调先起火,不知道是我配置问题还是装机问题,郁闷中。。。

网友(2020-11-08):
引用 网友G:
我用海博3层13A,cinebee1103 KV10000电机,后来坏了一个,换了一个其他的1103 10000KV,测试后都没问题就 ...

感觉这个2.5的桨是最重的拉力也是最大的,1103  一万KV带这个是不是太吃力了。

网友:
配置高不高咱不懂,但是技术肯定是高,在超市里都飞的这么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