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Jumper T16用USB线直连Windows 10 电脑

楼主(2019-09-23):
有人反映电脑在其它设备里可以发现遥控器,但是在模拟器里不能发现遥控,这实际是Win10默认驱动的问题,只需替换识别错误的“BETTER_USB_HS”驱动即可,具体步骤如下:

将T16连接到电脑,打开控制面板的"设备和打印机“,右键属性。

在硬件页面这里显示的“BETTER_USB_HS”驱动是错误的,根源就是这里,再点击属性

点击改变设置

点击更新驱动程序

不要自动搜索更新驱动,选择浏览驱动

选择计算机内置的驱动

选择USB输入设备,不是上面的“BETTER_USB_HS”错误驱动

驱动安装完成

更换后按Windows R并键入“ joy.cpl,就能看到游戏杆界面。游戏控制器界面,这里再点击设备属性

在测试界面就能看到摇杆信息。

这时到模拟器里去就能看到摇杆信息,校正后就能爽飞。

网友:
及时雨,好多人正在迷糊。

网友:
楼主是位热心朋友,我就是在他的帮助下解决的这个问题 。居然又作了教程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小白,点赞

网友:
很好的东西,请问你能飞freerider 么?

网友:
usb直连,能不能不用加密狗玩凤凰模拟器?

网友(2019-10-29):
谢谢分享 ,先记号备用

网友:
还有一种问题是连接不上的话,也有可能是数据线的问题,我原装的数据线死活连接不上,换了条绿联的,立马就可以了~就很尴尬~

网友(2020-01-23):
rf和凤凰模拟器,还是要加密狗的吧

网友A(2020-10-21):
感谢感谢!我的控之前有一段时间插上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一直无法解决,后来自己又正常了,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及时雨没错了

网友(2021-02-08):
非常感谢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感谢!我的控之前有一段时间插上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一直无法解决,后来自己又正常了,不知是 ...

我的也有一段时间有同样的问题,一周后自己就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