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飞控起飞问题

楼主(2019-09-23):
我飞机起飞后,慢慢朝右后方跑,朝右趋势非常明显,每次起飞都这样,朝左打摇杆怎么都拉不回来。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
我的lite也是飘,有人说飞机预热一下,我的炸了还没试

网友:
飞控没调整水平

楼主:
我的脚架是泡沫自制的放地上肯定不水平啊

网友:
别用lite了,我的就是这样炸的目前还是个迷有点说gps干扰有的说遥控问题买开源或者dji成品吧

网友:
NAZA V2 也搞不好,别玩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V2,别用手动模式起飞,这个模式可不容易平稳飞起来

网友:
先连接电脑端调试,使用说明书上推荐的感度值,如果安装gps记得起飞前进行校准。

网友:
第二最重要的是,大幅减轻整体重量,充足的飞行能量是保障顺畅操控的前提。

网友:
电调的油门行程你肯定没有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