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架ET85,机架设计还是很好的。

楼主(2019-09-24):
原来是的样的,图传比较差,25mw的一体

买了个ET85的机架,把东西拆过去了,摄像头用的是runcam nano,图传是et85的200mw图传,摄像头加图传可以很好的固定的头罩里。
头罩固定的孔和飞控固定孔是分开的,感觉这个比较合理。

比原来的重了好多,原来用2s 450mah可以悬停7分钟,现在可以悬停差不多6分钟。 图传加摄像头比原来中了3.3克。
就是一体电调不太放心,5A的,暴力一点不知道会不会烧掉。

网友A:
重了16克?怎么会增加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了16克?怎么会增加这么多?

原机的应该是 比ET85 尺寸小  ET85 是 2寸桨

楼主:
原来是1.5寸的,现在2寸。机架重了10克多,摄像头加图传重了接近4克,4个螺旋桨加起来重了3克。

现在用GT8的380小电池,20%不到油门就悬停了,杆太低不好飞。用2S450mah的电池,20多一点点悬停,能飞5分多钟。

网友(2020-01-27):
引用 楼主:
原来是1.5寸的,现在2寸。机架重了10克多,摄像头加图传重了接近4克,4个螺旋桨加起来重了3克。

现在用G ...

可以调下油门曲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