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疆眼镜做了个电池盒

楼主(2019-09-24):
某天逛某宝,突然看到这玩意,咦,好精致的一个药盒,脑海里瞬间有了个奇怪的想法。。

论坛上关于大疆眼镜兼容模拟图传的方案,大多是把模拟图传想办法固定在眼镜周围,十分影响这个靓仔眼镜的颜值,当我看到这个药盒的时候,我想,能否把眼镜的电源和模拟接收合二为一呢,话不多说,立即尝试。正好最近用松下18650自组了一个6S 30AH的电包,多出来几颗电池,那就用它来做眼镜的电源吧,容量是3400mah的3S电源。

药盒的内部尺寸感觉完全是为了我的想法量身定做的,哈哈哈,刚刚好塞进去全部东西,一丝多余的空间都没有浪费。

在侧面,我安装了一个小开关,单独控制模拟图传的电源通断,飞大疆天空端的时候,关掉它,飞其他机子时,一键切换,顺手的不行,哈哈。
盒子到眼镜输出一根3芯线,其中两芯是眼镜DC供电,一芯是模拟图传AV输出,特地买了镀金4节插头。

插头的质感还是很不错的,请忽略地上的几根毛。。。

最后通电测试,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哈哈哈哈哈,真特么香!!!

然后我发现,基本没啥延迟,插拔了好几次测试,都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眼镜和图传都是同一组电源输出的原因。

一个漂亮的药盒

一个漂亮的药盒

RF接收和电池刚刚好塞满

RF接收和电池刚刚好塞满

先开三个孔,合上看看效果,完美

先开三个孔,合上看看效果,完美

侧面装个开关,用它来控制模拟图传的供电

侧面装个开关,用它来控制模拟图传的供电

一根3芯线引出,两芯给眼镜供电,一芯提供图传信号

一根3芯线引出,两芯给眼镜供电,一芯提供图传信号

开机测试,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

开机测试,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

三芯线末端分出DC插头和AV-IN

三芯线末端分出DC插头和AV-IN

一个便携电池盒就做好咯

一个便携电池盒就做好咯

最终效果,真特么香!!

最终效果,真特么香!!

网友A:
改成跟眼镜一起的电池,拖线太麻烦了

楼主:
忘了说了,模拟图传下面要安装一个降压模块,3.5元。

降压稳压电源模块

降压稳压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跟眼镜一起的电池,拖线太麻烦了

除非像肥鲨那样把电池夹在绑带上,否则还是得拖根线出来接电池吧。大疆原本的方案不就是拖根线么。

网友B:
手艺不错 就是带着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 就是带着不方便

一块香皂大小而已哈,没啥不方便的。本身你也要带块电池,不比它小多少。

网友C:
手工不错,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块香皂大小而已哈,没啥不方便的。本身你也要带块电池,不比它小多少。

天线要对着飞机啊

网友:
动手能力极强  就是颜值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要对着飞机啊

哈哈,是的,一般我玩,坐凳子上,地上前面放遥控器箱,把这电池盒放遥控器箱上,对着正前方,就可以飞了,线是软的,这个电池盒有点重量的,不会移动的。

网友:
确实挺好的,,不过真的希望以后电池技术OK了 轻量化,,,不用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不错,赞一个!

感谢兄弟的帖子,才少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D:
有了数字图传,模拟就是为了小飞机的,天线的位置影响没这么大,非常不错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了数字图传,模拟就是为了小飞机的,天线的位置影响没这么大,非常不错的方案。

对,其实大部分时间,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外接电源,只是小部分时间需要飞模拟图传的机子的时候才开启,比如需要飞2.5寸小机,或者需要飞夜航,只能用平头哥摄像头的机子时候。所以就不想在眼镜上做任何的外挂和外观改动。而且18650的高容量长时间续航,又几乎不需要维护,才有了这个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要拆机,保修都没了,能设计个外挂方式更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