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11系列的小无刷最省电的型号是哪个

楼主(2019-09-24):
我昨天的ET125,用的1104,7500kv电机,2840桨,2S500mah电池,续航只有两三分钟, 我想能不能降低KV值省电,另外请教一下各位,无刷电机同等型号,是kv越低,电流越小,约省电吗?

网友:
电机型号不变的情况下。低KV,大尺寸桨,更省电。
1104.还是7500,还用了KK的2840.。。。你默默电机是不是滚烫再说。费电是肯定的。。不过3分钟说实话也可以接受了。。。

建议换1106或者1108.。。。4500KV左右。上3寸桨

网友A:
你要是飞到3.7v下来,什么机也没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飞到3.7v下来,什么机也没续航

我主要是害怕过放电池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