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枚,请各位大佬指教

楼主(2019-09-24):
各位模友,大家好本人刚刚接触航模,正在练习模拟器,可是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遥控器用两根手指头控制,如何操作才是正确的,如下图

网友:
觉得一个大拇指灵活

网友A:
应该是怎么习惯怎么用吧

网友B:
图二手法对

网友C:
怎么舒服怎么来

网友D:
控上是单指用的3D摇杆头,短粗。二指要用细长的摇杆头。指法上按自己习惯来,只要能打杆到最大行程就行。

网友:
我就是只用一个大母指如图二操作,好多人也是这样。

网友:
顺手就是对的

网友:
自己爪的舒服就行了,别管他们怎么样,这个无所谓的

网友E:
我用的二。
不过看很多高手包括国内外国大神,有很多就一根大拇指。

网友:
据说是一个大拇指比较灵活,加上食指比较精确。

网友:
我是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怎么习惯怎么用吧

单手也不习惯,双手也不习惯,现在正在培养良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二手法对

图二是两根手指一起动,还是,拇指控制左右,食指控制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上是单指用的3D摇杆头,短粗。二指要用细长的摇杆头。指法上按自己习惯来,只要能打杆到最大行程就行。

哦哦,好的,谢谢
我不知道,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二。
不过看很多高手包括国内外国大神,有很多就一根大拇指。

用两根手指怎么操作,两根手指一起动,还是拇指控制左右,食指控制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舒服怎么来

哦,谢谢

网友:
我也觉得自己怎么操作方便就怎么操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两根手指怎么操作,两根手指一起动,还是拇指控制左右,食指控制上下

基本上还是拇指为主,食指帮衬不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还是拇指为主,食指帮衬不发力

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两根手指怎么操作,两根手指一起动,还是拇指控制左右,食指控制上下

我也是图二的拿法,我主要是拇指用力,食指就只是感受下摇杆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图二的拿法,我主要是拇指用力,食指就只是感受下摇杆位置

哦哦,谢谢了,我下来好好练习

网友G:
捏杆和压杆要根据个人喜好,个人觉得飞像真固定翼捏杆会让操作更稳(这也是很多外国固定翼玩家喜欢用欧版控的原因,因为他们飞大型像真固定翼的人更多,欧版控非常适合捏杆操作)。而当剧烈操作飞机的时候,比如3d机,用压杆会更操作灵活。我一般飞固定翼都是起飞阶段压杆操作,飞航线、低空通场我一般喜欢捏杆

网友H(2019-10-24):
图二
拇指和玩游戏机手柄一样,按在摇杆顶端
食指轻轻扶住摇杆前面,为了让控制更细腻
国外航模教学书上是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二
拇指和玩游戏机手柄一样,按在摇杆顶端
食指轻轻扶住摇杆前面,为了让控制更细腻

哦哦,谢谢了,我前几天刚从书上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捏杆和压杆要根据个人喜好,个人觉得飞像真固定翼捏杆会让操作更稳(这也是很多外国固定翼玩家喜欢用欧版控 ...

哦哦,谢谢了老哥,我最近一直在看你写的文章,对于我们新手来说是福音,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谢谢了

网友I:
刚入手遥控器,和模拟器,发现遥控器左手往左拉时候,屏幕上的遥控器显示是往右拉,右手也相反(往左拉显示往右,往右拉显示往左),我的是左手油门。不晓得怎么回事,设置了好几次了,如图所示,请各路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J:
大拇指走天下。怎么舒服怎么来吧,虽然这个手势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刚入手遥控器,和模拟器,发现遥控器左手往左拉时候,屏幕上的遥控器显示是往右拉,右手也相反(往左拉显示 ...

可以通过遥控器设置这个左右摇杆的反向。模拟软件上一般也有摇杆映射显示,把这个左右通道改成反向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拇指走天下。怎么舒服怎么来吧,虽然这个手势不对。。。

嗯嗯,好的,我现在养成两个手指的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通过遥控器设置这个左右摇杆的反向。模拟软件上一般也有摇杆映射显示,把这个左右通道改成反向也可以 ...

好的,谢谢大神,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