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流就是设备的电流吗?

楼主(2019-09-24):
有个设备,参数都没有了,只有电源上面写了12V 2A ,想给配个
电池
,这电源上写的电流2A,是不是就能说明设备的工作电流也是2A呢?

网友A:
看你叙述:2 A 应该是 该设备的 最大工作电流 。
所以 实际 工作电流 多数情况只有 标称的 一半 。。

网友B:
意思是,供电不小于12V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