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XN配 GT15HZ2

楼主(2019-09-24):
上视频 一直都是自己飞没有人拍视频 久等了
一箱油悬停半小时左右 定速1700转
环境温度20℃ 发动机温度稳定在136℃

网友:
这个GT15也买过装700N,过热拉缸了。。。。

网友:
油的比例要配好,油针只能富不能贫

网友:
你好楼主,能加个微信或者qq吗?想和您交流一下这款汽油机

网友(2020-05-12):
136度的温度是不是搞了一点啊?

网友:
我的甲醇发动机缸头温度一般在100度上下

网友A(2020-07-13):
楼主,请问下你是怎么做到温度136°c,我的配置跟你一样,航线一圈150多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下你是怎么做到温度136°c,我的配置跟你一样,航线一圈150多度了。

環境溫度20度是重點
現在是夏天隨便都30度
我一直很想組一台HIROBO+GT15HZ
不過看到這溫度只敢放心中

网友B:
你们是怎样观察温度的??我一般都是摩缸底的温度,另外甲醇的话正常温度应该多少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怎样观察温度的??我一般都是摩缸底的温度,另外甲醇的话正常温度应该多少合适?

缸頭散熱片那邊 100 差不多 再上去要注意了
買溫度回傳測試的
有幾次加完油忘記把通氣孔關上
油箱增壓不足溫度上到120度
馬上降落才發現沒關上通氣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缸頭散熱片那邊 100 差不多 再上去要注意了
買溫度回傳測試的
有幾次加完油忘記把通氣孔關上

通氣孔是指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主现在这颗汽油发动机用得怎么样啊?

网友(2021-02-05):
同问,这个发动机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