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收了台精灵3标准版

楼主(2019-09-25):
昨天在本地见面收的
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龟包,还得淘一个,
玩了朋友的悟,悬停的稳定性真心没法比,
求教精灵3在GPS没有定位的时候如何稳定不飘的悬停,总感觉有GPS的时候稳定性也就那样,或许是玩了悟的那种执念吧

网友A:
没有gps定位还能稳定悬停 那厂家还加gps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gps定位还能稳定悬停 那厂家还加gps干嘛?

玩具无人机更没有定位,也没精灵这样飘,开始我以为可以通过微调来调整的

网友B:
玩的悟1还是悟2?悟1感觉不如精灵稳。

网友C:
室内有光流传感器和超声波也可以稳定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的悟1还是悟2?悟1感觉不如精灵稳。

玩的悟1,非常稳,就是那种坐如钟站如松的纹丝不动,不掉高度,不飘。昨天试飞了,限高120米,搜了13个,整体来说不错,稳定性也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有光流传感器和超声波也可以稳定悬停

我也是后来看教程才发现精灵4才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的悟1还是悟2?悟1感觉不如精灵稳。

悟1没有精灵稳?

网友D:
换成4P就稳了吧,不知道4P用啥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4P就稳了吧,不知道4P用啥飞控的

已经解决,定位后还可以

网友E(2019-11-04):
3S用的GPS模块我记得最多也就10星左右,定位信号精度不高,灰导致轻微晃动。
3A 3P以上的大疆都用的M8N以上级别加光流定位,所以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3S用的GPS模块我记得最多也就10星左右,定位信号精度不高,灰导致轻微晃动。
3A 3P以上的大疆都用的M8N以 ...

哦,感谢,你的意思是可以弄个m8n替换到3s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感谢,你的意思是可以弄个m8n替换到3s上面?

我没试过,有可能换上去飞控不认

楼主:
换上这个距离到了一公里,农村。要是小县城还是很尴尬,不过比原来的强很多了。

网友:
等定位准确了再起飞,就可以自动调整了,自检页面得都正常

网友(2019-12-30):
gps定位芯片都不一样,当然不行了。在一个可以通过调整pid 也可以增稳吧!

网友F:
呵呵,你买之前也不好好看看你买3s干嘛,加几百怎么也得入个3A啊,我的3A加了火星人定向天线可以平飞5km不失控,最后到了返航点回来的,买3A不后悔

楼主(2020-02-05):
引用 网友F:
呵呵,你买之前也不好好看看你买3s干嘛,加几百怎么也得入个3A啊,我的3A加了火星人定向天线可以平飞5km不 ...

我已经入手御2p了,自始至终还没了解过火星人,仅仅是听说过。 你的5公里是在空旷地区还是城区呢。我们这里有人买花钱开了fcc的3s距离和稳定性都增加了不少。请教火星人天线的价位。还有开fcc的教程或费用是否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款距离短求改装方案

网友G:
建议先入手个几十到几百到玩具机,炸一段时间,在回头看一看大疆,手感真的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