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的遥控器是不是都需要低频的?27Mhz或者40Mhz, ...
潜艇模型的遥控器是不是都需要低频的?27Mhz或者40Mhz,2.4Ghz是不是不行

楼主(2019-09-25):
潜艇模型的
遥控器
是不是都需要低频的?27Mhz或者40Mhz,2.4Ghz是不是不行?

网友A:
据了解,频率越低穿透力越好,信号传输距离越远。

楼主:
淘宝上看了一下,低频的遥控器基本没有卖的。。。。。

网友B:
以前还说要AM控

网友C:
还有个方法,弄和信号中继器,漂浮在水面,水面上接受信号,然后水下段发射信号,潜艇再接受水下段的信号

网友D:
真潜艇在深海都靠超长波极长波接收,波长10兆米 频率30Hz 天线长100公里。
2.4肯定玩不了潜艇。知道为啥玩竞速艇有时插水会出喷泉吗? 船头插进泥里2.4G隔水无法控制,螺旋桨全开上面喷泉下面越插越深干着急。

网友E:
试下超声波吧

网友F:
你可以考虑系留

网友G:
27mhz 水里穿透的深 但是高频头是真不好找

网友:
2.4G 不行 用泳池水清,低水深
目视范围就近可以。 如果做FPV就算了

网友H:
2.4G的水下穿透不行,你去闲鱼找找FM控

网友I:
futaba车模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