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小台钻,没想起来用齿条,哎!

楼主(2019-09-25):
也做小台钻,没想起来用齿条,哎!

楼主:
看样子和5555的数显尺一个牌子,特别不顺滑。

网友A:
单根导轨抗扭矩各向异性比较大,可以考虑换成加宽的那种导轨,两排螺钉固定的,用在单Z机器刚性会更好些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这种台钻。

网友B:
气弹簧只能用来支撑吧,应该反过来装在立柱下面向上顶主轴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弹簧只能用来支撑吧,应该反过来装在立柱下面向上顶主轴箱

拉伸的8kg气弹簧,不行呀!是个好建议,谢谢!

网友:
尺身变形了就会不顺滑,装尺的时候应该先紧固动栅和主轴箱连接部分,反复上下滑动主轴箱再适时调整立柱两端间隙,这样紧固后尺身和主轴箱位置就是一致的。只要主轴箱垂直度没有太大误差尺就不会弯曲

网友C:
导轨看着不一般还攻丝?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轨看着不一般还攻丝?厉害

好眼力,THK20 重载 滚柱导轨 滑块6个固定螺纹孔。。。先打4mm孔,10mm粗皮铣刀一刀下

网友:
台钻中的战斗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眼力,THK20 重载 滚柱导轨 滑块6个固定螺纹孔。。。先打4mm孔,10mm粗皮铣刀一刀下

200w的伺服?好像没怎么减速,算起来扭矩1NM,不用干粗活。吃海鲜的小钻。配上十字工作台,还要再花1,2千。

网友:
立柱太短,
单线轨是个问题

网友(2019-11-14):
引用 网友A:
单根导轨抗扭矩各向异性比较大,可以考虑换成加宽的那种导轨,两排螺钉固定的,用在单Z机器刚性会更好些

大师说的是哪种滑轨?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看上去蛮精致可惜小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眼力,THK20 重载 滚柱导轨 滑块6个固定螺纹孔。。。先打4mm孔,10mm粗皮铣刀一刀下

上银MGW开头的模组,一搜就有。好处是各轴旋转虚位都很小,坏处是只有一排珠子不能重载,但用在台钻没问题,因为台钻的导轨吃力实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