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的排线,我的痛(此处有眼泪)

楼主(2019-09-25):
以前也因为大力的f4排线直连45a电调双烧,这也怪自己不了解大力产品,认为一家产品没那么多啰啰嗦嗦的东西,总之怪自己。
今天就要吐槽一下了,大力f7飞控端的排插长期使用后4号电机信号线接触不良,小事情,焊吧。原装线还带颜色提示,没多想,三下五除二焊好搞定

图片里看完去没问题,结果接电调上电,不用说,烧了,接电脑飞控发烫没反应了。因为一直使用的不可能哪里坏,再次检查排线......

卧槽,既然这么排序那你直接全部给白线不就得了,搞什么颜色提示、这不是误导吗?不要问为吗不用万用表,不会啊。
也不懂该说什么了,无力吐槽了,好在大力售后还是给力的,等等吧,看这次能不能修好了

送您回趟娘家

网友:
玩高端的。看看kakute飞塔

网友A:
为什么要焊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焊线呢

排线松动了

网友B:
剪掉的那端线序是对的吧

网友:
板子不是有写了说明  那个接电源

网友C:
大佬还是学学万用表比较好,很简单,能解决很多电路问题

网友D:
这个导线的颜色有很强的提示啊,,一般红黑就是电源和地,四根一样的线多半是电机信号…当然,再用表测一下最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掉的那端线序是对的吧

这个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还是学学万用表比较好,很简单,能解决很多电路问题

准备学了,牺牲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导线的颜色有很强的提示啊,,一般红黑就是电源和地,四根一样的线多半是电机信号…当然,再用表测一下 ...

我就是被线的颜色误导,准备学用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活该~~~~~~~~~~~

请我吃狗肉我教你飞穿越机

网友E:
、、、、、
明天学校球场单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天学校球场单挑

让你两条腿

网友:
好几套机都是大力套装
一直都用的排线
好像也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F:
你这是自己剪错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自己剪错头了

您这么一说好像是哦,估计原来插的时候没注意,的确我的错

网友:
希望我的也能修好 我的一号电调挂了

网友:
老玩家翻船系列,目测电调端的线序左右反了,接头有防反插的吧怎么能被插进去的。买个防短路接头就不怕烧了,反正我没买,我不怕烧【心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