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为什么飞下来后电机很烫?

楼主(2019-09-25):
电机很烫,手在上面坚持不了5秒,80%油门,原厂300ha电池2分30秒,下来冷却后3.75左右,我这算不算正常?各位高手飞多少油门?之前看到有人说能调出大鸡手感,怎么设置?给个图,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齿轮咬合过紧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齿轮咬合过紧了呢?

不紧,150的电机位是固定的

网友B:
你拨一下大桨看是不是顺滑吧。我的飞下来是凉的。

网友:
5秒很久了   感觉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拨一下大桨看是不是顺滑吧。我的飞下来是凉的。

很顺滑,降落后熄火,还能转好几秒,尾电机下来后用手摸几乎没升温,你的能飞几分钟?

网友C:
回楼主,你自测一下,是否马达线圈与定子有电阻了,漏电了。
马达线圈与定子铁芯的电阻用万用表测,应在400K以上的。小于10K的,确如你所描述的,马达会很烫。
正常的电机飞下来,会有五、六十度的,不会到烫手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楼主,你自测一下,是否马达线圈与定子有电阻了,漏电了。
马达线圈与定子铁芯的电阻用万用表测,应在400 ...

一个笔接触点在电机表面,另一个在电机的三条线上逐个的试?是这样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笔接触点在电机表面,另一个在电机的三条线上逐个的试?是这样测吗?

一支表笔量三个头的任意一个,另一个表笔量马达裸露的金属部分,如外壳是铝合金的最好量轴;其间,手指不要接触任意表笔的金属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支表笔量三个头的任意一个,另一个表笔量马达裸露的金属部分,如外壳是铝合金的最好量轴;其间,手指不 ...

谢谢指点,明天量一下,不管漏不漏电,我都给它点一次绝缘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明天量一下,不管漏不漏电,我都给它点一次绝缘漆,哈哈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了,没有漏电,依然把线圈点了绝缘漆,试飞后还是一样,温度没有改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了,没有漏电,依然把线圈点了绝缘漆,试飞后还是一样,温度没有改善

如是原厂货,你并未另做什么改动(例如为加大桨速而配了过大齿数的主齿),又没有上面其它朋友说的现象,很显然不可能发生你说的故障!
正常的情况,原厂电池能飞3分半钟到4分钟,而且落地后,马达也不可能烫手。
你还是静下心来找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是原厂货,你并未另做什么改动(例如为加大桨速而配了过大齿数的主齿),又没有上面其它朋友说的现象, ...

手头上还有一个新的原厂马达配件,下次买了电机齿试试,我怀疑是磁钢消磁了,导致功率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上还有一个新的原厂马达配件,下次买了电机齿试试,我怀疑是磁钢消磁了,导致功率下降

马达磁钢消磁的可能性不是说绝对没有,但可能性很低!
如果马达都到了磁钢消磁的地步,哪支撑马达的塑料件都会融化变形了。
还是自已静下心来慢慢找原因吧!
如你所描述的现象来看,飞机飞完落地后,马达应该明显有糊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顺滑,降落后熄火,还能转好几秒,尾电机下来后用手摸几乎没升温,你的能飞几分钟?

我的五年垃圾电池飞2分半下来3.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五年垃圾电池飞2分半下来3.7v

这么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五年垃圾电池飞2分半下来3.7v

你3D油门曲线设定是多少?我定的是80,是不是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