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款的X9D有没有FUTABA 9C上的大小舵切换功能!

楼主(2019-09-26):
我买了19款的X9D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原来我FUTABA 9C上的大小舵切换功能!就是每个舵都可以设置两种不同的曲线!通过遥控上定义的拨杆开关去切换!比如飞航线就用缓和的曲线!飞3D就用比较陡的曲线!

网友:
有的。一个舵设置几十种曲线都没问题。

网友A:
有的,不过需要自己设置,在混控里面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不过需要自己设置,在混控里面可以实现

有具体方法吗?说明书上也没说得很清楚!

网友:
在输入功能项 ,可设定大小舵角及线性,开关选择等 , 要设定油门及缧距曲线在混控功能设定, 选择飞行曲线, 要在飞行模式里选择, 这些都要用者自行设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具体方法吗?说明书上也没说得很清楚!

我是这样的,加号是我设置的微调,乘号是我设置的大小舵

网友:
开源控的功能丰富程度,连上万的顶级闭源控都会汗颜(不过买闭源顶级控的人也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了,这样比也没啥可比性,还请土豪见谅)。只是需要自己去熟悉opentx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的,加号是我设置的微调,乘号是我设置的大小舵

感谢指导!我试试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的,加号是我设置的微调,乘号是我设置的大小舵

请问乘号是怎么调出来的呀?例如我在副翼通道上按一下确认键!就会多出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前面是+=号,这个新曾的通道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小白一枚,想配个遥控器,看了论坛好多资料,正在纠结。可选择的有Frsky 睿思凯 X9DPSE2019 遥控器 和Jumper T16  opentx 开源航模遥控器 。主要玩FPV穿越机。求大家帮忙选择一下。提供一下参考建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乘号是怎么调出来的呀?例如我在副翼通道上按一下确认键!就会多出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前面是+=号,这 ...

并没有多出一个通道。多出的一行还是在同一个通道上面。每个通道里所有行的运算结果是这个通道最终的输出。+=号代表这一行的运算法则是与前面相加。光标位于某一行时长按enter可以编辑这一行。能设置运算符、大小、条件开关、曲线、渐变等。

网友:
楼主可以去搜下OPENTX的系统说明书 很多资料的 慢慢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