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切定高窜高

楼主(2019-09-27):
用的是inav固件,搭配分体电调,用125协议飞切定高没问题,换了一百多那个35a电调,同样的协议,飞机切定高马上上窜,求解

网友A:
跟我一样正在解决中。你用的哪个版本?而且我切返航到降落点一直悬停也不降落。要等一会才会下降,而且降到一半又停住。以前都是好的,今天又把减震重做了一次,明天找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一样正在解决中。你用的哪个版本?而且我切返航到降落点一直悬停也不降落。要等一会才会下降,而且降到 ...

我用1.9.1固件,这个版本搭配分体飞着没事,后来我换好点的电机手头电调带不动,我才买的一百多的四合一电调,装好切定高就出问题了,我曾经怀疑电调问题,inav下解锁四个电机有一个怠速不转,但是我刷回BF之后四个电机怠速都转,两种固件都是相同协议,现在搞得我懵了,不知飞控气压计坏,还是固件有问题又或者电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一样正在解决中。你用的哪个版本?而且我切返航到降落点一直悬停也不降落。要等一会才会下降,而且降到 ...

你也是那块一百多的35a四合一电调吗?也出现定高上窜?

网友B:
我也是一切定高往上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一切定高往上串

你的又是什么配置?发个联系方式私聊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也是那块一百多的35a四合一电调吗?也出现定高上窜?

你 定高的时候,油门杆位 在什么位置 。
——是否 是 50% 附近 (正负 8% 以内)
用键盘输入 CLI 命令 ,看看 ——

set nav_use_midthr_for_althold = off ;
如果设置为OFF,飞机会记住你的油门值并用它作为参考来保持高度。
如果设置为ON,:则使用一半油门作为参考来保持高度。(你是否 ON 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又是什么配置?发个联系方式私聊吧。

曼巴40a,f4v'3,bn8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 定高的时候,油门杆位 在什么位置 。
——是否 是 50% 附近 (正负 8% 以内)
用键盘输入  ...

第一次没发现这情况时候油门是在百分之50左右切定高,出现窜高之后现在卸了桨,轻推油门,电机转之后切定高,电机马上加速转,不卸桨耗不起啊,切一次肯定要炸一次,现在调好才上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曼巴40a,f4v'3,bn880

有人说是电调速率太快了,需要调慢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人说是电调速率太快了,需要调慢点

不应该吧,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玩穿越算了,真的搞不懂,pid难的一批

网友A:
我基本解决了,虽然没有最新装机时候定高那么稳,还是可以接受了,反正平时也飞手动。

我来说下我的解决:
先说结论:震动问题

之前大佬event让我做减震,我做了,但是不行。昨天我重新把机器拆了,检查过程中发现之前装GPS的卡口炸鸡断了,后来粘上也没粘牢又断了。导致gps一直处于没固定稳的状态。昨天重做了固定。今天下午试飞效果基本改善了,返航降落也正常了。

谢谢大佬event。

然后建议可以先把飞控做好减震,如果是分体机架检查一下有没有松动的地方。机架震动最要命。

如果要测试气压计好坏,可以在地面站里看一下。

最后那个就是,你可以拿起飞机上下移动,看一下气压计的曲线图是否正常。

我觉得基本上是机架震动问题。

最后看一下这篇: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av/wiki/Navigation-modes#althold---altitude-hold

里面对定高有详细阐述,包括定高P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是那块一百多的35a四合一电调吗?也出现定高上窜?

我从1.7的固件试到2.1都不行。不是固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1.7的固件试到2.1都不行。不是固件问题

回帖被删了?是震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基本解决了,虽然没有最新装机时候定高那么稳,还是可以接受了,反正平时也飞手动。

我来说下我的解决 ...

我的气压计没你这个曲线稳定,就算平放,蓝色还是有点波动,黄色的波动厉害,当初我也是没做减震,用分体电调切定高虽说不是很稳定,但至少没出现窜高现象,我一换四合一就出现这情况,之前用不了D300协议,插电后电机没平时准备好的音乐,现在又莫名的可以用这协议了,我初步怀疑是这电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吧,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玩穿越算了,真的搞不懂,pid难的一批

pid2.0以上都不用调太多,你载入5寸机混控,然后再载入模板,很好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气压计没你这个曲线稳定,就算平放,蓝色还是有点波动,黄色的波动厉害,当初我也是没做减震,用分体 ...

建议检查一下换4in电条的时候有没有螺丝松动。想排除震动问题可以首先看一下osd,在不定高在5m左右平飞状态下高度有没有错误。我之前是会显示-2m负值,或明显低于实际飞行高度。
第二可以插卡看黑盒数据。如果有低于100赫兹的明显震动那基本就可以判断是机架震动的问题。这种情况震动一般发生在Z轴。

我这有inav的黑盒数据查看软件但是是mac版的。pc应该也可以下载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下换4in电条的时候有没有螺丝松动。想排除震动问题可以首先看一下osd,在不定高在5m左右平飞状 ...

多谢关注,已找到原因,不是电调问题,是地面站参数设置问题,现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1.7的固件试到2.1都不行。不是固件问题

多谢关注,已找到原因,不是电调问题,是地面站参数设置问题,现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基本解决了,虽然没有最新装机时候定高那么稳,还是可以接受了,反正平时也飞手动。

我来说下我的解决 ...

多谢关注,已找到原因,不是电调问题,是地面站参数设置问题,现已解决

网友D:
氣壓器是否接上黑色一點點泡棉 然後\黑色膠帶\包住

氣壓器 容易\受到 太陽白光下給影響

不清楚 去找 物聯網資料 氣壓計 問題

我看過賣飛控根本沒包 也沒和你說要包

有玩過物聯網一些感測器 都知道 氣壓計要包黑色抱棉 然後黑色膠帶包起來

在氣壓器不動下 你拿個 LED 光照他  數值馬上
高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氣壓器是否接上黑色一點點泡棉 然後\黑色膠帶\包住

氣壓器 容易\受到 太陽白光下給影響

解决了,不是气压计有问题,是固件参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关注,已找到原因,不是电调问题,是地面站参数设置问题,现已解决

说说哪里设置的问题,以后大家都好参考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哪里设置的问题,以后大家都好参考解决。

主要是在进阶调参那里,慢慢的把参数修改,现在我的切定高不会上窜下降,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