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刷机

楼主(2019-09-27):
各位好,有没有可以刷机的舵机,想二次开发,求推荐,谢谢😜

网友:
你这个刷机是什么东西?直升机的特技动作刷机还是汽车雨刷那样的刷机?
因为特技动作没有二次开发之说,舵机有,所以我认为你要做到的是舵机往复刷机,那没有什么舵机合适,因为舵机使用的是对定位有要求的场合,而不是单纯的机械往复运动,电机、齿轮受的住,电位器受不住。非要用舵机这个结构可以自己去找找不带电位器的可连续旋转舵机,都不贵。

楼主:
你们搞错了,我的意思是重新往舵机里写程序。

网友:
舵机就是执行信号的,给多少信号它就动多少,你还想让它怎么样?

网友:
有的舵机可以进行调参,但要求比较高的话可能还得自己做个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搞错了,我的意思是重新往舵机里写程序。

你从一开始就应该说清楚,问题也不该发这个区。而且你到现在都没说清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多大的舵机?你会哪些单片机?你需要的功能有哪些?舵机里面的单片机性能未必能满足。

能烧程序的舵机就去找数字舵机,esky的小数字舵机是PIC单片机的,一些机器人数字舵机是atmega8的单片机,电位器是霍尔传感器的舵机和无刷电机舵机里面的单片机一般是c8051F的。
futabab、JR、春天(如果这个牌子还在)的数字舵机不要用,里面是专门数字舵机芯片,不能编程。

有二次开发价值的一般是atmega8或c8051F的舵机,一般体积都在3003舵机大小。如果要小的有二次开发余地的数字舵机也可以看看地平线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一开始就应该说清楚,问题也不该发这个区。而且你到现在都没说清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多大的舵机 ...

非常感谢,

网友:
能刷机的舵机就叫执行器了

网友:
有,Fastech θRAZOR系列,800-1000块一颗,你确定要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