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X5云台能否装到自组机上

楼主(2019-09-27):
如题,随便固定,是不是只能用其自稳功能?

网友:
不是
来自小程序

网友:
你看m600就可以
来自小程序

网友A:
一定要大疆飞控,大疆图传才行

楼主:
我以几年自组的六轴,用的是狗3+,有点不给力,所以才想搞X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大疆飞控,大疆图传才行

我的是V2控,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V2控,不知道可以不?

x5云台需要lb2遥控器。a2 a3 n3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x5云台需要lb2遥控器。a2 a3 n3飞控

那就完蛋了,还不如上GH4+微单云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完蛋了,还不如上GH4+微单云台

可以上z15系列啊  现在二手就几百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z15系列啊  现在二手就几百块钱

云台不贵,GH4不便宜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云台不贵,GH4不便宜啊

z15又不是只有gh4   可以选择5n这些机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z15又不是只有gh4   可以选择5n这些机型啊

哈哈,

只是不清楚Z15云台安装有什么要求

网友:
用大疆飞控就行

楼主:
不会又要A2以上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又要A2以上的吧

不用  naza就可以

楼主:
强,谢谢,等淘回来后,再来请教你

网友(2019-11-07):
要配合大疆飞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