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求指教求指教!!!!

楼主(2019-09-27):
在老家农村晚上精灵3一直往上爬,到三百多米时提示遥控器信号弱,调整天线角度,到四百五六就失控自动返航了。这还是原地上升,要是再拉点距离是不是更危险,天线角度我动了好几次,固定翼不都是垂直于遥控器吗,这种该怎么弄,还是加点什么

网友:
精灵3按说有3-5公里,几百米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吧

网友A:
可能是遥控器的图传模块出问题了,你找个遥控器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遥控器的图传模块出问题了,你找个遥控器试试就知道了

求解,能详细点吗

楼主:
这是今天早起的效果,后来换了场地,高度满意了不过也是时好时坏。距离不行啊,三百多遥控,图传信号就不行了。。。求改造

网友(2020-02-21):
很正常,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飞500米就开始了,其实多半是干扰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