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热闹,上M2。

楼主(2019-09-27):
先来2个问题:
1.Graupner控能玩吗?更新:可以用G控,s-Bus和ppm都能用。

2.已经等了1个星期.....
更新:等了一个多星期,终於到手。

网友:
这是单机版本?

网友:
不懂,凑热闹来顶一下

网友:
看这机的介绍好像是能用  但是有的模友说不能用  这个还要等到货你自己试了

网友A:
机子支持SBUS输入,SBUS协议都是一样的。只要你的接收机有SBUS输出就可以,实在没有的话搞个PWM转sbus的应该也可以解决吧

网友:
现在听说得国庆后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支持SBUS输入,SBUS协议都是一样的。只要你的接收机有SBUS输出就可以,实在没有的话搞个PWM转sbus的应 ...

接收有单线输出的,就不知道M2认不认。

VBar都可以单线接Graupner的,有G控的HOTT选项,厂家应该不用改动硬件,软件升级一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有单线输出的,就不知道M2认不认。

VBar都可以单线接Graupner的,有G控的HOTT选项,厂家应该不 ...

Graupner到底能不能用 也想入一个m2

网友:
graupner的单线协议是sumd,和sbus的波特率都不一样的,数据格式也不一样,我不确定m2的系统是否支持,但m2并未提到支持sumd,所以大概率是不行的。
我能确认的是sumd和sbus是两种不一样的信号

网友B:
应该是不支持的,可以买个厂家配套的控,和机器一起买才150元,不过什么参数也调不了。
我是VBC控,也不支持M2,所以我还特地买了一个天地飞的ET07控来飞M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支持的,可以买个厂家配套的控,和机器一起买才150元,不过什么参数也调不了。
我是VBC控,也不支 ...

换控当然可以,只是手感会不同。
本来水平有限,换控就飞的更不像样,如果能用G控就最好。

看介绍可以用PPM信号的,不知道有没兄弟试过?

网友:
这价格?!优惠这么多?

网友:
请问vbc遥控器能用吗?

楼主:
不知道是操作有误还是什麽原因,实测ppm信号不行。

G控的接收输出ppm信号,插模拟器狗能用,插M2没反应。
更新:更正线序後,G控的ppm信号可用。

楼主:
这接收像个肿瘤,一大陀的,差点装不了头罩

顺便贴个说明书链接:
http://pmo7995eb.pic28.websiteonline.cn/upload/54lf.pdf

网友:
graupner的接收机都是支持sbus的,升级一下最新固件,然后在遥控器里设置sumd那里就能设置sbus。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接收像个肿瘤,一大陀的,差点装不了头罩

帶頭罩才飛不了,真的

楼主:
终於首飞了,尾巴吱吱叫,蛮好玩的。
飞了5电,没炸,手感不错。

动力充足,电机反应很快,开始时有点不适应,熟手了就好,原地慢翻,温柔慢自旋翻,450能做的动作都能做。

尾巴表现不错,锁的有点硬过头,反应不像一般电机尾的小机的迟钝,整体表现超出预期,没有小机的抓不住感觉。

如果飞控的参数能调就更完美。

试了一电飞到没力才下来,看看极限能飞多久。温柔3D飞6分多钟,电池充了661mAh进去

楼主:
贴2张图!

大家要注意线序!

送的小接收插头误导人,信号居然是黑色,负极是黄色!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9092

找遍说明书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