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entx 多协议高频头与富斯A8S接收机

楼主(2019-09-28):
请教一下各位,Opentx的自带多协议高频头一般遥控距离是多远,我用高频头自带的2dbi天线站在图中红圈位置遥控,但是一般飞到两头方块的位置图传就会显示RX Loss信号丢失然后炸鸡,好几次都是这样
图中红圈到方框距离大概有40米左右吧

请问这样正常吗?还是接收机或者高频头有问题?
另外请教A8s可以设置Rssi在图传中看到吗?

楼主:
我更换了一根6dbi的天线后,飞行,还是这样子,距离并没有增加,平时飞行高度大约10米左右

网友A:
A8S 还是放弃了吧,我以前用也是这个,后来连控一起都出了,厂家说什么加屏蔽罩,并没有何用,你能飞出40米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B:
A8S 单天线, 我用富士十通发射, 飞翼飞400米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8S 还是放弃了吧,我以前用也是这个,后来连控一起都出了,厂家说什么加屏蔽罩,并没有何用,你能飞出40米 ...

其实有点好奇为什么固定翼用飞个几百米,到穿越机上40米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8S 单天线, 我用富士十通发射, 飞翼飞400米没问题

不知道是天线的原因,还是多协议高频头发射功率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天线的原因,还是多协议高频头发射功率的原因

你高频头是不是设定了RANGE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高频头是不是设定了RANGE模式??

并没有,是正常的bind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没有,是正常的bind

bind 是对频,range 检测可控距离

网友C:
多协议的高频头发射功率一般是160mw,功率是很可以的。建议楼主搞搞偏频设置再试飞。就是fine tun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协议的高频头发射功率一般是160mw,功率是很可以的。建议楼主搞搞偏频设置再试飞。就是fine tune

模友你好,请问在哪里能找到fine tune呢?

网友C:
就在遥控器对码的下面,b站也有设置偏频的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友你好,请问在哪里能找到fine tun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0378508?from=search&seid=2371125035242024382

并没有这个选项,这个servo update rate的值也只能从50-400之间,调的时候接收机并不会丢失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在遥控器对码的下面,b站也有设置偏频的视频

并没有这个选项,这个servo update rate的值也只能从50-400之间,调的时候接收机并不会丢失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没有这个选项,这个servo update rate的值也只能从50-400之间,调的时候接收机并不会丢失信号

富斯的频率微调要在四合一源码里开启重新编译才有的,CH15就是频率微调,源码部分
/** A7105 Fine Frequency Tuning **/
//This is required in rare cases where some A7105 modules and/or RXs have an inaccurate crystal oscillator.
//If using Serial mode only (for now), you can use CH15 to find the right tuning value. -100%=-300, 0%=default 0, +100%=+300.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remove the "//") to enable this feature.
//#define USE_A7105_CH15_TUNING
_Config.h文件里

网友C:
a8s别在室外飞了,有模友用各种遥控都试过了,包括富斯自己的几种控,都这么点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a8s别在室外飞了,有模友用各种遥控都试过了,包括富斯自己的几种控,都这么点距离

太真实了,我已入手了xm+

网友:
早点换接收了。

网友:
正常的,a8s差不多就这个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