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首飞炸鸡

楼主(2019-09-28):
犯了低级错误,首飞炸鸡…副翼方向搞反了,损失大桨一根。 飞行事故报告:昨天晚上升级遥控器固件出了点问题,搞到11点才ok。把飞机连接上遥控器,设置好通道、曲线、行程已经1点了。晚上兴奋导致睡眠质量不佳,早上反应迟钝。最主要的是起飞前没有认真检查!!!起飞后发现副翼通道反向,有点懵逼。勉强修正切熄火,感觉熄火有延迟,小鸡浮力挺大的,结果漂移到沟里去了后来想想其实可以切6轴自平衡模式的,只是一直没有用过救机功能,情急之下直接切熄火了 感觉这塑料桨挺硬的,炸鸡容易断啊。

网友:
如果事先没有做过相关的心理准备,情急之下出错,是很正常的。

网友:
买了两台M2,国庆后才发货

网友:
只坏了一个大桨?旋翼头跟主轴横轴呢

楼主:
横轴螺丝滑牙,拆根主轴成这样!十字盘都变形了!厂家能少打点螺丝胶码?

楼主:
十字盘掰回来了,各位模友换主轴时最好把十字盘下掉,舵机臂挺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型,横轴螺丝滑牙,拆根主轴成这样!十字盘都报废了!厂家是打了多少螺丝胶!

品质这么差么?我买的还没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质这么差么?我买的还没到手

不是品质差,而是修理时要温柔。拆横轴时要先加热,拆主轴时要先卸十字盘。450修习惯了,修M2时下手有点重。就像修跑车时不能用修拖拉机的手法~

网友B:
贵到离谱

网友:
还在练直机,过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那个t16飞的吗?我一直想用这控飞直升机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到离谱

正在淘宝尝试寻找通用副厂件~

网友D:
搬回来估计要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搬回来估计要断

还行,材质挺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淘宝尝试寻找通用副厂件~

小机子就是用的改的,研究成功了就是模友的福音。

网友:
大家有没有故意炸鸡的,实验一下好修与否,换好配件精度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