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头发烫

楼主(2019-09-29):
今天好不容易学会a9使用,开了8a冲结果平衡头有点胶味,不知道各位使用a9的前辈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a9没有主输出头只有平衡头输出,如果说,开1a冲咯。那我要他干嘛,就是喜欢分压冲冲得快平衡快,各位有什么解决办法吗?理论上这个温度应该不会导致平衡头严重氧化因为不太烫手捏着5秒左右才觉得受不了

网友:
以前用a6,一直5a,别浪就没事,平衡头最大耐流也就4.5a

网友:
八成使用,别极限充电就可以了6A没问题,注意环境温度和散热

网友A:
我以前用A6充平衡头都烧黄了,还是老老实实开小点充吧

网友B:
边上用小电风扇吹着降温。你要冲的快要买308

网友C:
拆开,从主输出电源的地方接两根线出来接电池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A6充平衡头都烧黄了,还是老老实实开小点充吧

那么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上用小电风扇吹着降温。你要冲的快要买308

我是喜欢他平衡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从主输出电源的地方接两根线出来接电池插头

有用吗?他程序就是直接平衡头冲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恐怖

平时A6平哈电池可以,大电池还是用带输出线充电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A6平哈电池可以,大电池还是用带输出线充电的好

明白了

网友D:
高级,这种看着都霸气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级,这种看着都霸气过瘾

买一个

网友E:
最好不超过5A,烧了就后悔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用吗?他程序就是直接平衡头冲呀

我见有人这样做了,还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有人这样做了,还不发热

刚刚看那帖了,瞬间明白了,电流走电阻小的路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不超过5A,烧了就后悔了。

现在开4a。。。。不敢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看那帖了,瞬间明白了,电流走电阻小的路哈哈哈哈

嗯,还是很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还是很有用的

对呀不然8a
就是摆设

网友F:
308。     15A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8。     15A路过。

308开15a,真是太多钱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308开15a,真是太多钱了

2200的小电池,还是有点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00的小电池,还是有点危险的

我以为是700的电池

网友G:
平衡头是XH2.54接头,设计最大电流3A,厂家设计用平衡头充8A电流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平衡头是XH2.54接头,设计最大电流3A,厂家设计用平衡头充8A电流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

我就说他配的插头都烫投诉他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开4a。。。。不敢浪

这种充电器适合晚上充电明天飞,想快充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充电器适合晚上充电明天飞,想快充是不行的

适合家里保养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喜欢他平衡快

a9平衡没的快的。小电池冲冲。大电池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9平衡没的快的。小电池冲冲。大电池不适合

a9分压式8a平衡还不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a9分压式8a平衡还不快?

一次一块6s。还只有8a。 功率就只有这么大。能快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一块6s。还只有8a。 功率就只有这么大。能快到哪里去。

平衡!用其他大电流的串充然后放到a9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