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380和420怎么选?

楼主(2019-09-29):
价格相差不多。但不知道该如何选择,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420吧。我的是380。觉得380浮力不够。以前把325改成360,那时明显觉得浮力大了。

网友:
我飞过富丽380和420 感觉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网友A:
420的桨,副厂充裕么?看看原厂桨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0的桨,副厂充裕么?看看原厂桨的价格~

副厂桨买富丽的就行,练手的买闲鱼35块的一幅的,把桨夹换成亚拓500X的,中联要一起换。因为35块的桨,桨根是8mm的不是5mm的。我说的是针对4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