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t16

楼主(2019-09-29):
买了约三个多月,用了五次,今天高频头挂了,今天飞了一个起落,抽支烟再上电飞, 四轴不能解锁,接收机灯在慢闪,表示没信号, 看看高频头二个LED也不亮了,进系统设置没问题,是四合一高频头挂了.

有大大知寄到那里维收???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怎么修,我在淘宝买的,客服都不跟我说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怎么修,我在淘宝买的,客服都不跟我说话了…

你挂了什么??
我说不定要再买个四合一高频头了

网友B:
检查稳压芯片,或者试下看可不可以重新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稳压芯片,或者试下看可不可以重新刷固件

固件刷高频头还是主机??有关么??也许高频头稳压烧了,我量过高频头插针,由下至上,2>3脚电压7.25v

网友:
官方淘宝店返修吧,他们客服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C:
【Jumper工厂店】https://m.tb.cn/h.enfMzqL?sm=f2dc59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椱ァ製这段描述¥TA1eYMlB68L¥后到◇綯℡寳
这个是厂家店铺,找客服问一下,我的高频头升级增加天地飞协议,直接换了一个新的,厂家服务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Jumper工厂店】https://m.tb.cn/h.enfMzqL?sm=f2dc59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椱ァ製这段描述¥TA ...

我不是在官方店买的,不知官方店受理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在官方店买的,不知官方店受理否

这遥控器在哪买的都能返厂修,服务比某凯强多了,放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遥控器在哪买的都能返厂修,服务比某凯强多了,放心吧

好的,谢谢各位提供讯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Jumper工厂店】https://m.tb.cn/h.enfMzqL?sm=f2dc59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椱ァ製这段描述¥TA ...

高频头升级增加天地飞协议是何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频头升级增加天地飞协议是何意?

就是支持老版天地飞接收机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刷高频头还是主机??有关么??也许高频头稳压烧了,我量过高频头插针,由下至上,2>3脚电压7.25v

刷四合一高频头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天线松了,信号往回流了,烧坏了吗

这理论第一次看到,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理论第一次看到,高手!

高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理论第一次看到,高手!

不装天线是很容易烧坏发射功率放大模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装天线是很容易烧坏发射功率放大模块的。

感谢高手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挂了什么??
我说不定要再买个四合一高频头了

我的sd卡挂了 后来自己又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sd卡挂了 后来自己又买了一个...

下载sd卡档案,解压後 复制到新sd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在官方店买的,不知官方店受理否

可以,正常售后,谁家买的都可以,厂家说了,你瑞斯凯的控坏了都给你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高频头升级增加天地飞协议是何意?

早期买的时候不支持天地飞的协议,后来天地飞协议pojie了,但是需要换四合一高频头的晶振才能支持,必须返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早期买的时候不支持天地飞的协议,后来天地飞协议pojie了,但是需要换四合一高频头的晶振才能支持,必须返 ...

了解
顺便问下,t16是否支持伟力的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了解
顺便问下,t16是否支持伟力的协议?

伟力没有自己的协议,一般是富斯和扶她吧协议,应该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