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的试飞视频来咯,感受前掠翼的风采吧

楼主(2019-09-30):
第一架完全自己设计、建造的飞机,全机使用3D打印,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我的上一个帖子
一些基本参数:
Wingspan: 930mm
Take off weight should be controlled around 970g
Wing area is around 0.17m^2
Airfoil is NACA-25112

Recommended setup:
40A ESC
2306 motor(2400kv)
5x4x3 prop
1300-1600mah 4s Lipo battery

先发布在外网上的,懒得翻译了,都是一些基本参数大家应该都能看懂

下面是试飞视频:

楼主:
最新改进版

网友A:
整个机身都是打印的吗?重量是多少呢

网友B:
3D打印让航模精益求精

网友:
感觉没有黑羊的飞翼好看

网友:
精致 好看

网友:
不错,电机座哪里改圆点,是不是可以增大桨的推力,桨的根部挡住了没发挥作用。

网友:
这飞机重心在哪,我买的kt板,飞了十几次,没起来,卖家也不记得重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这俩气动布局不一样,没有可参考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机身都是打印的吗?重量是多少呢

对,整机都是3D打印的,带电池起飞重量970克

网友D:
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鸭翼机的重心位置基本在主翼前缘附近,请问楼主对否?
还有副翼和主翼的连接构造是怎样的?
之前我打印的一个飞翼,还是觉得偏重啊。
打印材料用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鸭翼机的重心位置基本在主翼前缘附近,请问楼主对否?
还有副翼和主翼的连接构造是怎 ...

位置是对的,鸭翼面积相对于主翼来说还是很小的,这个中心位置是通过计算得出的飞机的neutral point,看起来貌似和无鸭翼飞机的中心位置类似,其实要比无鸭翼机向前移了大概4、5厘米。如果不对的话也飞不起来对吧,其实我首飞前也忐忑了好久,最后还是相信了计算结果,哈哈哈哈哈

主翼连接方式就是拿稠一些的万能胶粘起来的,强度已经足够大了,没必要用碳杆,从视频里也能看出做高G机动一点问题都没有

用3D打印造飞机要在保证结构强度的同时充分镂空机体,我用的就是一般的PLA,整机飞行重量和同尺寸的泡沫机相当,飞行重量950克左右。如果追求轻,再去删减一些内部冗余的支撑,飞行重量可以比同尺寸的泡沫机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打印让航模精益求精

3D打印让试验机可以被低成本的造出来,对于研究开发来讲太太太太实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3D打印让试验机可以被低成本的造出来,对于研究开发来讲太太太太实用了

一直以为3D打印成本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为3D打印成本很高

很低的,一公斤好材料才30多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低的,一公斤好材料才30多块

打印起来贵吧?现在好像设备都难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位置是对的,鸭翼面积相对于主翼来说还是很小的,这个中心位置是通过计算得出的飞机的neutral point, ...

ok thanks!

网友E:
三维空间精确定位增量加工,关键在“增量”和“材质”,不必过分强调“全”打印,比如机翼表面,现有的增量原料用于机翼表面,不如只打印构架,用其它材料蒙膜更好。

网友F:
飞机 设计的非常漂亮,楼主是怎么计算这个 飞机重心的?看楼主设计的很好,鸭翼比主翼高了点儿,应该有涡流增生效应吧,这个对重心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维空间精确定位增量加工,关键在“增量”和“材质”,不必过分强调“全”打印,比如机翼表面,现有的增量 ...

这位朋友很有想法
但反驳你的理由有这3点:

1、3D打印的优点就在于后期生产简单方便,骨架加蒙皮还不如直接用轻木来造
2、3D打印的单层蒙皮也属于机体支撑结构的一部分,换做软性蒙皮会大大减弱机体结构,这个只有实际做过设计制造才能懂
3、塑料的熔点不到100度,蒙软性蒙皮需要用高热,你觉得塑料骨架受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 设计的非常漂亮,楼主是怎么计算这个 飞机重心的?看楼主设计的很好,鸭翼比主翼高了点儿,应该有涡流 ...

计算重心的方法是根据NASA发表过的一篇论文,再加上上课学到的一些知识,从而算出来的,具体过程比较复杂
当初设计的时候也是想用鸭翼的涡流增升,在计算重心的时候没考虑这个,因为这个额外升力相比于正常升力来讲太小了,可以忽略
这架飞机找重心的难点在于把前掠角的角度加入到计算里,让计算过程复杂了不少

网友(2020-03-07):
楼主,这机子大热天飞的话不会融吧??不会变软吧?不放车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