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航十五分钟的大疆高清图传3寸穿越机 装机评测

楼主(2019-09-30):
配置:DJI高清图传、狂魔3寸穿越机机架(仅重35g,不露桨设计)、格普12064500kv电机、大通mini飞控、狂魔3s 1950mah 35c电池(仅重100g,定制高能电芯)、3030桨。
起飞重量260g,35油门起飞,剩余动力很强,手感感觉比5寸灵活,可以上4s暴力飞手感比5寸机还好,应为轻所以动力感觉随叫随到。
飞行视频:

无桨叶,无果冻真是爽啊,Pid是默认参数,主要是我自已手有点抖所以画面有点晃,飞了15分钟,估计暴力飞续航应该在9到10分钟左右。最后电池单节电量只剩3.62V半小时后恢复到3.67V(在电池健康安全线上试探)。
   3寸机对场地的要求还是小,因为比5寸重量轻,所以惯性小,转弯快更灵活,也更耐炸。
先看看淘宝的商产品图,,设计的很紧凑。很简洁大方有没有??

开始装机。
0全家福,注意送的有一包是M2*5的螺丝是用于固定电机的。

1 先安装像机座和图传固定座。

2 固定好DJI摄像头、图传、天线。注意天线最后要用扎带绑定好。

另一种固定方式是。。。

3 安装好剩下的铝柱,这样上板部分就安装好了。

4 安装底板部分,先用送的M2*5螺丝安装好电机,焊接上电调、用送的扎带固定好电机线,让穿越机看起来更整洁。

5 安装电源插(我这里用的是平衡插头,因为更轻,同时还可以剪掉电池的正负级线,减少20g左右重量。如果是4s电池 或是13系以上的电机请还是用回XT60插。)

6 按照DJI大疆的教程。焊接好飞控和图传的连接线。(最好把线焊接到背面,这样线走得更好看。)

7 安装飞控,安装好插头固定座(如果不是用平衡插,可以不装固定座,或者把固定座用来固定电源线,增加飞机的可靠性,线不容易疲劳断掉。)

8 ok 把上板和上板装起来,

9 穿上电池扎带,装上电池减震垫,和仅重100g的狂魔3s 1950mah 35c电池。

完工。。。。。。重量260g。

上桨,多放几个图欣赏一下艺术品。

网友:
这小家伙整的精致,看似简单,实则有门道

网友:
设计不错 装机比较简单。

网友A:
这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桨?

网友:
  不错 不错, 私下问问:电池你实际感觉 够不够力 ?

1950mah 35c电池(仅重100g,定制高能电芯)、
请问:该 商铺的 关键词 。。。

网友:
这个配置逆天了,太牛了,这样的小机一般只能飞个5、6分钟就很不错了。

网友:
牛逼的是电池,我3寸才用550mah

网友:
也看了小天鹅三寸机架装DJI数传的帖子,貌似机架都是不到四十克,整机不含电池160克左右,都配的100克左右电池,飞行时间差距就太大了,一个六分多,这个十五分钟。。。主要应该是电池的功劳吧?

楼主:
电池 还在测试中,过了10月1长假,准备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不错, ,私下问问:电池你实际感觉 够不够力 ?

【1950mah 35c电池( ...

力够啊,,飞四寸机都没问题。。电池 还在测试中,过了10月1长假,才准备开售。。某宝 “狂魔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桨?

狂魔3寸穿越机

网友:
用这个飞机飞模拟图传。。。节约的重量增加到电池上。。。怕不是要飞出二十分钟的续航来。。。牛逼

网友:
配置齐全啊,学习了

网友:
真的不错啊 机架机臂部分曲线性感一点会更好看啊

网友:
可以拍一下 暴力飛3D的影片看看嗎?  感謝歐

网友C:
高能电池是真的强 内阻小 电压掉的慢 我飞F450能飞21分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能电池是真的强 内阻小 电压掉的慢 我飞F450能飞21分钟

哪一款电池,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一款电池,给个型号。

3S 6500mah

网友:
6500這是開玩笑嗎? 嗚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