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控MatekSYS F765 wing拿来搞500直升机

楼主(2019-09-30):
一直没怎么关注穿越机,近期有时间玩玩小型固定翼,才发现现在的固定翼FPV和穿越机已经使飞控和相关硬件有了很大的进步,小小的飞控板上集成了电压电流计、OSD、Bec等,用起来,比Pix系列更方便,外设更好搭建。琢磨了几天穿越机飞控和固定翼飞控,发现了这个以固定翼和穿越电子设备为主的品牌—MatekSYS,海内和海外的口碑都很不错,也恰恰在Ardupilot的列表里看到了F765 wing/F405 wing飞控的固件的支持,就动了能不能用这个飞控搞直机的念头,详细查找下去,发现Ardupilot的最新版固件里果然有直升机的专用固件,哈哈,整两块来试试。

F765 wing 和 F405 wing都搞了,F765的处理器明显是现在比较高端的了,Pixhawk4、CUAV V5系列也都是用这个处理器,而且F765 wing用了两颗陀螺仪,用它来试试直升机,应该能胜任。

(转自MatekSYS官方网站)

这类型飞控都是裸板,得拿到之后,根据需要自己焊接,可能也是考虑了搭载固定翼和穿越机的使用,所以都没有外壳,都是裸板。

但打开包装后,第一眼给人的感觉是做工非常棒,棒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挺工整的。

3层PCB,和F4 Pro V2、Kbar比大小

底板是没有电路的衬板

侧面看,“三层威化饼”似的结构

有相应的Led显示

有上层Bec、中间主控、底板构成

焊接排针,是细活,厂家带了不同颜色的排针,不错,可以通过颜色做判断,比如红正黑负……

需要个小烙铁头,用焊丝怼着焊,手艺一般,好用即可喽

按照官方的图例,找到连接必要外设的插针

F765 wing支持3-8s,550以下的直机使用都没问题

一起把准备装固定翼的F405 wing的排针和接线也焊接好了

刷入Ardupilot ChibiOS固件的方法和之前刷F4 Pro的一样,就是iNAV里用DFU驱动,刷入Ardupilot带BL的hex固件,再回到missionplanner里连接就可以了。

据说MatekSYS的飞控都内置了精度较高电流计,再也不用看那离谱的F4 Pro的残废电流数据了。

QGC地面站同样全面支持,手机QGC app也一样好使

由于这款飞控可能考虑的是固定翼使用为主,所以,所有接口都是杜邦排针,并且是上插的直针,所以,外设都得做成杜邦的插头才可以。

按照示意图,挨个连接测试

(转自MatekSYS官方网站)

(转自MatekSYS官方网站)

通过示意图可以看到,F765具有强大的附带Bec,和对摄像头、图传发射的供电与信号叠加的支持,支持双摄像头切换,支持12v图传供电。

这个非常适合FPV的搭建,看来有必要让直升机也能方便FPV了。

鉴于载机500的,空间所限和电磁干扰,还是采用飞控底板吊装的方式,裸板的飞控,给气压计盖海绵是很必要的。由于F765 wing飞控本身内置了电压电流计、OSD、Bec,安装好之后,整体布线的数量其实看起来还算清爽,比Pix要简单不少,动力电直接进主控,动力输出线直接连电调。

必定不是为直升机设计的,也基本没考虑过直升机的组装布线,所以,插头看着占用了很大的厚度空间。

所有设置顺利完成,地面测试:

空载电压电流检测:

国庆节假期首飞,之后会持续更新,跟进FPV测试。

国庆节假期第一天早晨,起的早早的,找了个没人的场地,做首飞测试,虽然能够离地,但基本上也算是以失败结束的。

天气很好,“穷人”M8n卫星搜星状态很好,卫星数量24-25颗,HDOP 0.5-0.6,解锁释放油门锁定开关,大桨开始旋转,随即机身就开始狂抖起来,我个人判断这个抖动不是PID过高产生的自激,而是机械平衡问题导致的机身抖动,提高转速无法消除,勉强推高螺距,飞机能离地,但仍处在大幅度的抖动中,之后几个起落尝试现场用胶带做动平衡,没有改善,只能草草手工,回家看阅兵式。

回家查看日志,果然数据惊人:

两颗IMU的震动数据,分别为X轴+-13、Y轴为+-30,而官方建议的数值是+-5以下………………

XY轴的震动数据,官方建议的是理想15以下,最高不得超过30,现在是X轴23和Y轴62左右…………

自稳模式居然没震傻飞控,真的超出预计了!

查看姿态数据:

确实没有发生滚转和俯仰轴的自激情况,看来不是飞控的问题,是飞机本身的机械问题,没想到的是,现在的固件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抗震能力。

下一步,排除飞机机械问题,接着调试!

上午看完国庆阅兵式,开始排查载机500的机械问题,更换了尾波箱轴承、尾轴和地平线原厂425mm主桨,校准了螺距,到楼下绿地临时测试,震动完美消除,自稳起飞顺利,非常稳定。

测试视频:

查看日志数据:

对照早晨的日志参数,震动数值相差甚多,现在的震动水平完全合乎要求,低于官方wiki建议的+-5以内。

查看震动参数,也是,很理想,X轴+7左右,Y轴12以下

电压电流数据,这次F765的电压电流数据才有真正的参考价值,23V动力电压,12A以下的悬停电流,18650 SONY VTC6和40T 21700完全可以胜任。

PID没有精调,基本也都是可接受范围。小区绿草地GPS信号不好,没有测试定高定点模式,后续再做细调测试。

这几天找时间继续测试其它项目,敬请关注!

国庆假期第二天早晨,测试飞控和飞机的定高功能,问题依旧,切定之后,飞机缓慢升高,拉低螺距控制杆都不行,只能切换到自稳模式把飞机拉下来。

国庆节第三天、第四天,天气不好,大幅度降温,没有出去试飞,在家里琢磨一些细节。

首先把定高问题解决了,其次,在家里用安卓游戏平板配合QGC,搞出了可以完全控制飞机的游戏平板操作模式:

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天气转好,大清早六点半出来,室外气温2°,体感温度-7°,很凉了,场地无人,可以放心的测试飞行了。

经过3个起落的测试飞行和参数微调,飞机已经能够完成定高Althold、留待Loiter、位置保持Poshold、绕圈Cirlce、返航RTL、自动降落Land、自动切断油门输出的功能了。

第一起落:

第二起落:

第三起落:

时间充沛,拍几张美图吧!

国庆假期,没出去玩,在家里等好天气,找个好场地试飞:

先耍耍固定翼FPV

天色慢慢晚了,把直升机升起来,上了夜航桨……

网友:
沙发 涨sir的贴 总是这么赏心悦目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现在的电路,微芯片已经相当厉害了

网友A:
对呀 zhangpengsir在你回复的某个帖子里,
看见你精心调试的 直升机悬停视频 一动不动绝了

那段视频如果早 5年, DJI 的 WKH 直接就便宜10倍

最近也搞了个“土 御”能悬停 40分钟。F4 Pro V2不错
iNAV 那边 也在搞 直升机混合器,到时候也支持直升机

网友B:
又看到新一样了。最近一直搞直升机远航,炸鸡好多次,都是垃圾飞控质量问题,现在终于有新东西试飞了,不知道这个固件稳定性如何,期待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 zhangpengsir ,在你回复的某个帖子里,
看见你精心调试的 直升机悬停视频 一动不动绝了{:1 ...

感谢关注,看来兄台对DJI也有怨念啊……

F4 Pro V2/V3我也在用,但都用在固定翼上了,因为熟悉Ardupilot固件,所以都刷了ArduPlane固件,但可能是F4 Pro的板子抄的太糙,电流根本较不准,只能看看电压了,相比Omnibus F4 Pro,MatekSYS的飞控电流计精度要高得多,水平在CUAV的HV电流计级别上。

至于iNAV想支持直升机,除了编写CCPM混控,做一些各种救机自稳返航算法,其它方面需要走的路还太多太多,这方面Ardupilot多年的积累是它很难追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看到新一样了。最近一直搞直升机远航,炸鸡好多次,都是垃圾飞控质量问题,现在终于有新东西试飞了,不知 ...

今天下午看完国庆阅兵之后,耐心查找了飞机的机械问题,临时到楼下测试了一下自稳,抖动问题完全解决,自稳飞行状态很好,我稍后更新资料!

这个F765 wing如果可以,那么直升机FPV的应用将变得很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看完国庆阅兵之后,耐心查找了飞机的机械问题,临时到楼下测试了一下自稳,抖动问题完全解决,自 ...

可以接地磁吗?如果没问题我也搞这个飞控,听说质量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看完国庆阅兵之后,耐心查找了飞机的机械问题,临时到楼下测试了一下自稳,抖动问题完全解决,自 ...

请教一个问题,用直升机fpv,自稳模式下,推升降保持一段时间,机头忽然大幅度前倾,这是什么参数控制的?我的500直升机和480都是一样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地磁吗?如果没问题我也搞这个飞控,听说质量不错

你说的地磁就是罗盘吧?罗盘是可以的,我现在就是外接的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用直升机fpv,自稳模式下,推升降保持一段时间,机头忽然大幅度前倾,这是什么参数控制的 ...

我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飞行控制上,一直都正常,你看看日志,俯仰通道的遥控器输入和输出信号的值!

网友B:
定高没搞定?什么原因飞机缓慢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没搞定?什么原因飞机缓慢上升?

定高搞定了,今天试飞其它模式!

楼主:
顶楼更新视频,包含“定高Althold、留待Loiter、位置保持Poshold、绕圈Cirlce、返航RTL、自动降落Land、自动切断油门”测试!

网友C:
“国庆假期第二天早晨,测试飞控和飞机的定高功能,问题依旧,切定之后,飞机缓慢升高,拉低螺距控制杆都不行,只能切换到自稳模式把飞机拉下来。”飞机只能高,不能降是什么问题,我也遇到过?,,麻烦楼主解答一下
还有楼主有没有QQ群,想进群学习一下

网友C:
张sir是用MP调的,用QGC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庆假期第二天早晨,测试飞控和飞机的定高功能,问题依旧,切定之后,飞机缓慢升高,拉低螺距控制杆都不 ...

需要在设置总距行程的时候有负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sir是用MP调的,用QGC飞的吗?

QGC能调也能飞啊,都是在参数表里调!

网友:
张老师又玩新花样了,羡慕~~~

网友:
能做3D动作吗?看着自组模块挺好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看来兄台对DJI也有怨念啊……

F4 Pro V2/V3我也在用,但都用在固定翼上了,因为熟悉Ardupil ...

我 昨天晚上 才回来 。。。F4_Pro V2 电流计 其实很准确啊
只不过 iNAV V1.9 固件 功率计算误差100倍。
后来改 iNAV V2.21版本 电流、功率都很准确了 。
——请看帖——电流计的 参数系数 ——
F4 Pro 电流计 校准了,功率计算 怎么相差 100倍 ?

我 感觉 iNAV 固件 可靠性 高于 PIX 那边 ,
只能等待iNAV 的 直升机 固件 ,毕竟 自带 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 昨天晚上 才回来 。。。F4_Pro V2 电流计 其实很准确啊  ,
只不过 iNAV V1.9 固件 ...

F4 Pro v2的电流计在iNAV里还可以看,在Ardupilot里就完全不能看了。

对于固件的稳定性,我和你认知完全相反,Ardupilot的固件比iNAV可靠多了,F4 Pro v2跑Ardupilot的EKF,很可能会发傻,所以我才用F765 wing的。

另外,等iNAV的直机固件,有的等了!

现在的Ardupilot的F4/7固件的OSD一样很爽啊。

网友:
请教一下,f405 wing的地磁传感器怎么接?我接到sda2 sdc2,校准地磁没反应,谢谢。这东西很折腾人,看了官方的文档后才知道怎么接线,还有osd的摄像头如何接入?谢谢

网友B:
谢谢,我就是这么接罗盘的,换了两个,地面站校准都没反应,我再看看哪里线接错了,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就是这么接罗盘的,换了两个,地面站校准都没反应,我再看看哪里线接错了,再次感谢

没事,慢慢来,用排除法。

我手里还有一块奇怪的OmnibusF4 Pro V2,接上的GPS显示正常,就是搜不到星,GPS接到别的飞控上,就没问题!

网友D:
你好,f4飞控,共轴我想加GPS楼主能否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事,慢慢来,用排除法。

我手里还有一块奇怪的OmnibusF4 Pro V2,接上的GPS显示正常,就是搜不到星 ...

搞定了,测试了三个指南针模块,最后一个模块是好的,最后还烧了一块飞控的代价把指南针搞定了。淘宝假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f4飞控,共轴我想加GPS楼主能否帮忙解答一下

您的问题不明确啊,F4飞控,具体是哪款? Omnibus F4 Pro V2 or V3 还是其它,或者是Matek F405 wing 、F411…………

共轴,您指的是哪种共轴?是单马达变距共轴反桨、还是双马达固定螺距的共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测试了三个指南针模块,最后一个模块是好的,最后还烧了一块飞控的代价把指南针搞定了。淘宝假货 ...

开源就是折腾,在不断的试错和失败中慢慢得到成功!

网友E:
张总威武,看了你很多帖子,玩的都是自己创新无人涉及的尖端科技。为航模开辟了新的玩法,可见综合实力雄厚。论坛有你这样的技术派才让大家玩得乐此不疲,欲罢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张总威武,看了你很多帖子,玩的都是自己创新无人涉及的尖端科技。为航模开辟了新的玩法,可见综合实力雄厚 ...

兄台过奖了

本人只是有兴趣、有时间、喜欢成功的快感,同时喜欢分享,希望大家能和我一样因为航模而快乐,足矣!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是omnibus f4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问题不明确啊,F4飞控,具体是哪款? Omnibus F4 Pro V2 or V3 还是其它,或者是Matek F405 wing 、F ...

楼主技术好强

楼主:
继续问,哪种共轴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继续问,哪种共轴呢?

就是两个电机一根轴输出,一根空心轴输出,现在自璇严重,老哥有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问,哪种共轴呢?

方便给个联系方式吗,现在调的很绝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两个电机一根轴输出,一根空心轴输出,现在自璇严重,老哥有没办法

你飞机上图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飞机上图看看吧!

就是这个电机的

楼主:
这个做共轴,必须得有舵机控制舵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做共轴,必须得有舵机控制舵面啊!

我用的矢量控制,有两个舵机控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做共轴,必须得有舵机控制舵面啊!

现在飞机前进,横滚没问题,偏航会自璇,楼主可以指导一下我的命令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飞机前进,横滚没问题,偏航会自璇,楼主可以指导一下我的命令行吗

没玩过这种共轴啊,不知道从哪里指导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玩过这种共轴啊,不知道从哪里指导你啊!

能加个联系方式不,我发代码你看看

楼主:
代码我根本不懂的,我只会调试成型的固件!

网友(2020-01-05):
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吗?一起探讨啊。

网友F(2020-03-02):
乐迪的miniPIX也可以安装直升机,不知道楼主的这个飞控与乐迪比较,什么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乐迪的miniPIX也可以安装直升机,不知道楼主的这个飞控与乐迪比较,什么情况呢?

比X迪的质量好太多了,而且,这个飞控更适合固定翼,板载的Bec很强,对于FPV设备的支持非常好!

网友(2020-04-20):
老张威武

网友G:
楼主,f765的icm20602在哪里,板子上看不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f765的icm20602在哪里,板子上看不见呢

网友:
张老师,我也买了F765做直机,目前遇到的问题是,mp中的参数不对应,目前卡在无法进行罗盘校准,可否帮忙指导下?

网友H:
张老师,F765刷了直机固件后,罗盘校准页面无响应,可否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张老师,F765刷了直机固件后,罗盘校准页面无响应,可否帮忙指导一下?

罗盘接在dal、cal上了?

网友I(2020-06-24):
我也买了个f765刷了pix固定翼固件油门没反应,只能先给飞控上电再给电调上电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买了个f765刷了pix固定翼固件油门没反应,只能先给飞控上电再给电调上电才可以

F765-wing我现在在飞班纳瑞,双发,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呢!

网友(2020-08-09):
引用 楼主:
F765-wing我现在在飞班纳瑞,双发,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呢!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T4y1g7 ...

忘记说了 我用的铂金40安蓝皮的电调,还有就是摄像头经常启动不了,没有摄像头画面,必须重新插拔下摄像头才好

楼主:
检查Bec供电情况!

网友(2021-02-08):
F765-wing/F405-wing 良心大做的飞控,集成度很高 价格也亲民,控况稳定